大家来工同探讨一下三电机实现双流效果的可行性?

楼主(2012-01-26):
如题!也许是很幼稚的想法!大家看怎样,能行吗?

网友:
有点不明白?

网友:
没地方装

网友A:
三电机当然可以。两侧两个电机各自通过齿轮驱动一侧的动轮,电极通向并联。用电滑环架起,可以整机自转,壳体上用大齿轮与中置的专向电机咬合。

转向电机不动,两侧电机机壳锁死,启动两侧电机,因为两侧电机同向并联,两侧电机驱动动轮通向转动,车前进,后退。

转向电机转动,驱动两侧电机机壳一正一反转动,一侧输出转速增加,另一侧钻速相应减少,两侧动轮输出差速,车前景后退中转向。

转向电机转动,两侧电机不动,机壳一正一反转动,则原地回旋。

以上是最简单实现双流的机械混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电机当然可以。两侧两个电机各自通过齿轮驱动一侧的动轮,电极通向并联。用电滑环架起,可以整机自转,壳体上用大齿轮与中置的专向电机咬合。

转向电机不动,两侧电机机壳锁死,启动两侧电机,因为两侧电机同向 ...

比复杂的机械式双流更复杂的是junxter兄弟的电子式双流,天书

网友:
坚持觉得双流应该是单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