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东西的说明书一定要细看,大家来看看,以后避免使用中重复犯错!!!

楼主(2012-01-27):
昨天风和日丽的,想去拍拍风景,带上玉兔,拿着RD32等等若干设备,高高兴兴出门
一切地面检查工作完毕,上天,看着风景潇洒的不得了
可惜来了点风,当时四轴已经快要超出视距了,打舵,回航,
慢慢的四轴回来了,看见了,时间过去7分钟了,该准备降落了,所以想着速度带上了回航,便增大舵量,
谁知道增大舵量,也就倾斜20度左右,快速回航么。,很正常的事情,忽然间四轴自翻,然后不停翻滚,出于安全考虑,
我收油门,眼睁睁看着四轴落地,距离地面高度只有10米,推油门,娘的,没用!!!
看着四轴落地,摔了个七零八落的,没了心情,过去收拾残渣,结果发现四轴自身好好的,只断了两个脚架,弯了一个电机轴,没事,这些我都有备用的
其他啥都好好的,只是可怜了我的摄像头,看着买来不到一周的摄像头,看着摔出来的内存卡,我那心里····唉···卡成了两半了,镜头也···主板都断了!!!
还说什么呢,晚上回来,检查东西,换电机、换脚架,收拾好了之后才想着找找原因,可惜什么原因都没有找到,接收机,图传,相互不干扰,飞控板设置正常
于是问了玉兔,得到他们技术支持的答复:开了CF或者航向锁定的时候不能大动作,一有大动作,我们的地磁传感器就会失效,导致数据混乱,飞控失效
我了个娘啊!!!这些就是说明书里粗字说的动作不能过大啊!!!
这个问题也不可能通过程序或者什么改变,是娘胎里面的病,没办法治疗
很悲剧,一次的损失超过了800,心里不是味道
在这里我要给所有玉兔用户说书:
记着,开了CF或者定高或者航线锁定,一定不要大动作!!!!!!!
FPV,要大动作,要做动作,那么你就关掉所有的外加功能,否则是自找苦吃!!!!

网友:
ding! 竟然有这个毛病

楼主:
他们说,地磁传感器的弊端就是这个,没办法改变,
建议玉兔升级新的产品
新一代的最好支持定点悬停
也最好支持自动返航
CF模块不要单独卖了,直接集成在主板上
超声波建议升级成3米的
使用玉兔的感受就这些,总体来说那个价格,那个性能,是相当不错的!
毕竟是玩的,不是专业的,价格摆在那里,要求高就不切实际
我发帖的目的不是带有任何贬低或者其他性质的,
我是想给大家提醒,说明书一定要仔细看,开了其他传感器,动作一定不要大,
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受损,不要口水哦!!!

网友:
不上gps磁阻输出不用考虑磁偏角。仅仅能提供绝对航向角就可以。lz的机器应该还是姿态解算错了。磁阻即便出现三轴校准不对也应该引起机体自旋,不该导致横滚或俯仰姿态控制紊乱。

楼主:
玉兔应该在说明书上加上这样的原因,引起模友的注意,
像我当时没有仔细看说明书,即便仔细看了,也看不懂
难免在飞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兔子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明书还不是很完整  功能还没全部开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应该在说明书上加上这样的原因,引起模友的注意,
像我当时没有仔细看说明书,即便仔细看了,也看不懂
难免在飞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说明书有写的。

网友:
有问题太正常了,就看怎么解决了!!

网友A:
你这一个帖子不会每个版块都发一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个帖子不会每个版块都发一遍吧.........................

相信LZ不会,
更相信模友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去选择!
每一种产品都会有一个次品率或者有不完美的地方,
飞行中出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航天飞机也还失事呢,能说是航天飞机的质量不好?

楼主:
对,就看玉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开CF大舵量怎么没翻

网友:
这个问题玉兔解决不了,因为供电线路电流大幅度变化时产生的电磁场会影响磁阻计。楼上的电源线跟飞控板拉开距离了吧。
我的MWC飞控也有此问题。
其实是正常的情况,玉兔的技术人员懒的跟大家解释清楚,所以含糊不清的说了不让做大动作。

网友:
这个问题 我在ACM上 也感觉到了!开了CF功能 打舵就得悠着点! 搞不好 就失去方向感了!因为地磁偏移这玩意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网友:
楼主别伤心,玉兔飞控算法也就这一行

其实玉兔的姿态解算相当之简单,DJI都会炸机,玉兔炸鸡也正常,期待玉兔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