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a6动力问题

楼主(2012-01-27):
今天带豹2去细石路上跑,平时在地板上的原地自旋转好象不够了,出外感觉更不够动力,问题正常吗?????

网友:
正常,换T数高的田宫马达可以解决

楼主:
那请问原来的是多少t 的??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该换那一个?

网友:
我记得RCTW有人换过,具体换多少T你得去找找原帖,翻翻看豹2的帖子应该找得到
换的话就是换转向的那个电机,从车尾看过去,右边那个。豹2我没有,只是凭记忆想起来的,仅供参考,我觉得转向的转速要低才好,这样草地转起来有力,高速飞奔时也不会偏离原来轨道太大的角度。

楼主:
转向的转速要低,这没问题,问题我是觉得他好象不够动力转,不知道就是不是因为他慢才感觉他没动力.

网友:
高T的那电调受得了吗?

网友A:
t越高,需要的电流反而小,但是扭力大,转速慢,比如攀爬的电机60t,65t。

网友:
原车白皮电机是27T的
最好2个电机都是同样的,如果其中一个换高T的好像不太好,而且转向速度太慢根本不像现代战车。
在控制器上有一个动力输出模式的开关,一个是正常模式一个是加强模式,拨到加强模式玩就好了。

网友:
坦克其实不适宜跑太快,波箱受不住的。
LZ的问题应该是电机的扭力不太够,原配电机应该是27T左右但质量很一般,可以考虑田宫黑皮猪也是27T扭力却大很多,速度也可以。若用攀爬专用的35T以上电机恐怕是扭力够了,速度太慢。

网友:
标题

双流豹2的转向电机就跟汽车的方向盘功能一样,在你开120公里/时,切换车道时只需要轻微打一点方向,不一会反打方向盘就完成了。
所以转向电机到驱动轴的输出转速就类似我们打方向盘的速度。
高速行驶的汽车要是大方向转弯,很危险
如果是双电机混控的高速坦克模型,他的高速度行驶中转弯会直接划出个弧度很大的弧线
所以田宫豹2搞这个双流很实际,不然2个540混控高速飞奔,几千块的塑料几天就撞碎了

楼主:
正常,普通,加强模式!明天试试看

网友:
LZ说原车27T的扭力不够,那就要T数更大的电机了!HD兄说的对,电机T数越大扭力越强,转速就越慢,电调不受影响,只有高转速的电机突然加速才会对电调造成伤害,但田宫原厂的电调足以应付这情况,不会烧电调的,30T以上的扭力绝对没问题,但速度就影响了!会变的很慢,就不像现代战车了,豹2真车跑起来可是非常快的!newman0321兄说的对,弄个双输出模式,就解决这问题了。 T数就是线圈匝数。T数越低,转速越高,低速扭力越差,耗电和损耗就越大;T数越高,转速越低,低速扭力越强,耗电和损耗就越小。最后说一下马达的齿比搭配问题,这是一个直接影响马达性能发挥的问题,不要认为换一个马达,就完事了,每个不同型号的马达都有自己推荐的齿比搭配,齿比搭配不当容易造成马达扭力过剩或者扭力不足,都会对马达的性能以及寿命造成影响,所以请在购买马达之后按照马达推荐的齿比进行搭配。

网友:
说实话田豹的行走系统真的是有点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t越高,需要的电流反而小,但是扭力大,转速慢,比如攀爬的电机60t,65t。

老兄麻烦给个链接,想买60或者65的电机,谢了

网友:
攀爬车 电机 540 65T 马达 攀爬 马达 高扭力 540 65T 电机

网友:
这电机可以直接装在恒龙坦克上吗

网友:
hd381推荐的两个哪个好?

网友B:
原帖由
bank
于 2012-1-28 20:32 发表
hd381推荐的两个哪个好?
bank总不差钱,当然是越贵的越好了,怎么也要上novak吧

网友A:
标题
bank老应该用田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