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还是不能代替大机。。。 m四面都悬停了,450还不会对尾。。

楼主(2012-01-27):
mcpx在家里小空间已经敢四面悬停了,和慢慢的自旋悬停。  装好的亚托飞了10电了,对尾还对不住。手感完全不同,舵不是打过就是打少,唯一觉得mcpx有用的一点就是打舵的反射方向,但力度控制不住,窜来窜去了。。

不知道以后还练不练mcpx了。。  450是要从头练起了。。  应该还不是机机的问题,高手用我的控和机机直接3d了。。  练吧~~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站在浆上好小好可爱

网友A:
呵呵,多半是心理原因吧,我也是新手,飞450第一次的时候在天上只能坚持十几秒就赶紧降落了,下来以后腿都在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多半是心理原因吧,我也是新手,飞450第一次的时候在天上只能坚持十几秒就赶紧降落了,下来以后腿都在抖。

到没什么压力,就是感觉难控制,因为身边全是飞700的,感觉450就是小鸡鸡,哈哈,而且之前飞mcpx姿态修正的意识还是有的,就是控制不住,来回窜~~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那就多找找手感吧,慢慢来

网友:
 心理关难过  其实一样  小飞机更难控制

网友:
450没调好吧,调好了比mcpx要稳啊

网友:
还有,你的450sport是有副翼,有副翼的手感和无副翼的手感有明显差距,有副翼没有无副翼那么跟手

网友:
按道理飞机越小越难控制,450应该比mcpx稳得多,不信哪天你试试你朋友的700,稳得一塌糊涂。飞不好450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飞得少,手感还没有找到;二是心理原因,飞机越大压力越大,这是人对潜在危险的本能反应。无论是哪种原因,解决的办法只有1个,就是多飞,随着起落次数的增加,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小,感觉450越来越小了,声音也不再那么恐怖了,手感也找到了,到那时候再来对比一下mcpx,你可能会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网友:
有副翼和无副翼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 mcp很灵敏 打到哪就是哪

网友:
顶十楼,要是直接给我飞700估计我得吓尿

网友:
不是都说那小塑料飞机比大飞机难飞吗

网友:
 眼睛一闭,牙一咬,猛加油门,炸几次就克服了心理

网友:
比450好飞?那我也搞架试试。

网友B:
80%以上因为你的450是有副翼的原因,我是用450有副翼练的四面悬停,冬天冷了只玩MCPX,现在用450悬停居然漫天飘。。。当初我几乎可以在卫生间悬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以上因为你的450是有副翼的原因,我是用450有副翼练的四面悬停,冬天冷了只玩MCPX,现在用450悬停居然漫天飘。。。当初我几乎可以在卫生间悬停的。。。

我飞450真的没啥压力。。 身边都是飞 700的朋友,我觉得450真的不是很大,没什么震撼的。 但是就我感觉 mcpx 我飞起来感觉操控比较顺手,450就是漫天乱飘。..

网友:
适应一下就好了,克服了心理因素,450应该比mcpx好飞。

网友:
适应下就好

网友C:
我觉得最多只是舵量和提前量的差异,这个相对还是比较容易适应的,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当时从4通260A到6通无副翼MCPX,也是漫天飞舞,但基本舵面的反应都还在,刚开始转换的时候找个大点的地方就行。

网友D:
两个mcpx啊

网友E:
450没调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