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锥子机的问题请教老手

楼主(2012-01-27):
最近看了看四通单桨的飞机,很多人都说不好不好,是锤子机是玩具什么的(比如220a 328a) 那丘V3和004那种叫什么呢?副翼? 我想知道副翼和锤子到底有什么区别(锤子的可能好飞一点)这我知道

网友A:
锤子稳,副翼零活,锤子靠离心机,副翼靠气流,转速低的话副翼有可能失控,没什么玩具不玩具的,看个人看法吧,有人觉得700也是玩具呢

楼主:
多谢指导 ,你这么说是不是副翼比锤子抗风要好一点呢 同等功率下

网友B:
简单点说 简单 易学 上手就能飞的 一般都属于玩具 需要一定的练习和专业技术 那就是入魔了

网友A:
同等大小的没比过,就一个九鹰260一个亚拓450,呵呵,但是九鹰260稍微有一点风真的不好飞,也就室内娱乐一下

网友A:
据说丘比特v3的手感和450有点像,拿来入门六通比较好,四通锤子机太稳太傻瓜了,飞飞就没意思了

楼主:
哦 你们这么说我明白了 多谢大伙的耐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