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左右,jr或者futaba的2.4g控 哪个好点呀 想换控

楼主(2012-01-27):
请教下大虾,1500左右,jr或者futaba的2.4g控 哪个好点呀 想换控 了。
哪个遥控的接收机便宜些呢?
jr好像有好多7通控,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futaba 10cg 比起dx7多了什么功能呢?
继续积多点钱买10c好,还是现在1000多块就买一个好呢?
现在在用天地飞6A、72m的,已经用了4年了。。。想一次性换好点,没米,不想以后再阁出米来买控,免得再因为控的问题炸鸡,
谢谢。。。。。。。。

网友:
继续积多点钱买8fg好

网友:
T8FG  可以升级的

网友A:
没有能到位的,,,,我有个华xx的控!devo8出售你要不?含2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能到位的,,,,我有个华xx的控!devo8出售你要不?含2个接收
口碑不怎么好,不要

楼主:
好多人用T8FG吗,好在哪呢?

网友:
如果仅仅是玩玩,对控的功能要求不高的话买JR XG7,手感好,功能尚可,我现在就正在用,很不错,兼容接收也和FUTABA的FRSKY 7通兼容接收价格差不多,180米,如果想玩BLADE的DSM2的直升机的话还是买兼容DSM2的正版DX6I DSMX版好(如果手头预算足够的话还是加几百元买个DX7S,DX8的降级版更加好)

网友B:
这个价位全新控就XG7吧,蛮实用的,随便玩玩没必要一步到位,电子产品的软硬件更新太快

网友:
想知道 t8fg 比ff9或9x2好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位全新控就XG7吧,蛮实用的,随便玩玩没必要一步到位,电子产品的软硬件更新太快
意思是买一个淘汰慢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一个适合自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买一个淘汰慢点的

那就上DX7S吧,软件是可以随时更新的,淘汰慢

网友:
是JR 的 DSX7 吧?

网友C:
这价位买二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位买二手的吧,,
继续积钱买也行,不一定这个价位,不忍也忍了4年了,希望能买个可以很放心的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买一个淘汰慢点的

8fg
别问什么,买多人推荐的

网友D:
8FG新款 可支持到1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8FG新款 可支持到14通道!
支持14通道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八通吗,还是后期可以利用什么来升级下呢

网友E:
千万别XG7哦
10C或者T8FG 能自定义开关   JR这项不如FUTABA

网友E:
14通呢
就是把俩接收机 并在一起 中间还要加一个什么硬件 能插14个头

网友:
10c只有一点点自定义,8fg全部全部自定义

网友:
看看什么人多就买什么控,很多教程都是用8fg来演示的,我们这飞直机的一般都8fg或12mz,很少用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通呢
就是把俩接收机 并在一起 中间还要加一个什么硬件 能插14个头

看来混得不错

楼主:
那就继续积钱咯。。。。。。。。。暂定目标t8fg

网友:
这个价格还是xg7好点,如果2500的预算可选择范围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千万别XG7哦
10C或者T8FG 能自定义开关   JR这项不如FUTABA

自定义开关,要说连天8天9都有的,意义不大,如果在飞行中一时马虎拨错了开关后果是很严重的 不过JR确实是没有自定义开关,不如FUTABA,如果非要自定义开关,只有这个预算就只有天9或FUTABA 7C+FRSKY的兼容接收了

网友:
10c很好的,,不过我现在还没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