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机的功率

楼主(2012-01-27):
如图
请教诸位,这个电机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
170/69W是功率指标么?

网友:
高速时170W,低速时69W呗!

楼主:
谢谢藤椅赐教,有一点忘记说明了,这是小鸭滚筒洗衣机的主电机,洗衣机电机的功率不至于这么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藤椅赐教,有一点忘记说明了,这是小鸭滚筒洗衣机的主电机,洗衣机电机的功率不至于这么小吧?
估计这是实标的,平常虚标的太多了

网友A:
170/69W是功率指标.这电机滚筒洗衣机的动力.

网友:
这个已经告诉你了啊,功率那两个

网友:
抽头电机,有2800转的抽头有300转的抽头,所以170W/69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69W是功率指标.这电机滚筒洗衣机的动力.

如果把170/69W看作是电机输出功率,220V,3.5/1.6A是额定输入电压电流
那么数值相差这么多,是功率因数太低还是效率太低?
注:该电机直径约170mm,机长140mm(不含轴)

网友B:
这个电机估计主付绕组直流电阻一样的,,2800转估计列相电容大点,300转的时候裂相电容小,你仔细检查供电回路的电容有两只或者电机就有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估计主付绕组直流电阻一样的,,2800转估计列相电容大点,300转的时候裂相电容小,你仔细检查供电回路的电容有两只或者电机就有抽头

电机有5根出线,应该是有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