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 关于电调上的磁环

楼主(2012-01-27):
磁环炸两半了 另一半找不到了。。 这东西坏了 有啥影响不?

网友A:
有啊…最好找个一样的弄上去…那个是防干扰的……不加的话接收机有可能会被干扰导致失控。

网友B:
没有影响也不大,很多电调上没有磁环的。一般BEC是开关电路的最好加磁环,防止干扰接收机。

网友C:
没啥事,找开关电源拆个,或者去电子市场几毛钱买个。再或者在接收机的电源两端并个电容。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search.p ... mp;searchsubmit=yes

网友E:
不会影响很大吧,自己随便加个便宜的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