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450主轴炸弯,一般会飞那些螺丝?

楼主(2012-01-27):
这个程度的炸鸡,一般要换哪些螺丝。

网友:
次贴好水。。。

网友:
一般不用换螺丝。

网友:
只回炸飞机上的螺丝的

网友:
螺丝会弯不会飞

网友:
没飞过螺丝的路过

网友A:
下午刚炸,舵机臂会全报销~东西一个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午刚炸,舵机臂会全报销~东西一个都不少~

补充一下,心疼死我了~~!!!

网友:
没有修过机机的飘过

网友:
看看主轴上下的螺丝就行,但全机的螺丝最好也定期检查

网友:
如果螺丝飞了那得炸成啥样?

网友:
该飞的都飞,不该飞的都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