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楼主(2012-01-27):
我是新手,才刚刚开始的,想了解下电的个个部件,原理等等。。。。希望有大虾多多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拆,我手里的所有东西只要能拆的都拆过了。当然像控里的芯片还是看不懂…

网友B:
当然。楼上的话是错的,你和老手多交流,多看老手飞行和装机,悉心询问老手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C:
自已先了解点,再上来问,比如,至少你问个新手装个什么飞机合适了,要买点啥工具了
一般大家看见的话,基本有时间的话都原意回复的
你要是没个问题的话,大伙不知从哪讲起,因为东西实在是比较多

网友D:
多炸几次

网友E:
潜水一个月就基本懂了。

网友F:
多潜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