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尾巴摆的快点,利索点

楼主(2012-01-27):
亚拓450,JR XG7,GY520+MKS8910。锁的挺好,就是打尾舵有点慢。俺喜欢快的利索的。如何设置

网友:
可以试试把尾舵机拉杆向外挪一个孔,还可以调EXP把尾舵调成+20到+30

楼主:
是+EXP还是—EXP,我加EXP好象变慢了

网友:
记忆中Jr与Futaba是相反的。你用 - exp就好了

楼主:
只要设置EXP吗?还有其他项可以设置吗

网友:
DR设到110看看,呵呵,EXP-10吧,太快了难控制

网友:
增大尾舵行程

网友A:
JR控加大Travel.Adj中RUDD的行程即可,D/R不建议超过100用,EXP可适当改善摇杆中心附近的手感

网友:
网上找的,可做参考

航模名词
  EXP全称Exponential(指数曲线),EXP也只有一个设定值,同时作用于两端并且双向对称,但是这个参数是不会改变(舵机)最大行程,它的作用是将原先的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转换为指数曲线的关系,改变遥杆在中点至上下1/2位置内与1/2到上下顶端的舵量敏感度。EXP功能一般合用D/R开关切换不同的参数值。   如,假设EXP 是0%相当于关闭了曲线,此时上下推动遥杆,舵机同时会做出对应的(直线关系)动作,重新设定EXP 是50%(-50%)那么再上下推动遥杆,可以发现在上下推杆到1/2位置以内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小了很多,而推杆大于上下1/2位置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大了很多,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已经转换为一条向下弯曲的指数曲线关系了。重新设定EXP 是-50%(50%)那么再上下推动遥杆,可以发现在上下推杆到1/2位置以内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大了很多,而推杆大于上下1/2位置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小了很多,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已经转换为一条向上弯曲的指数曲线关系了,但是最大舵量还是一样的!参数设定越高曲线变化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控加大Travel.Adj中RUDD的行程即可,D/R不建议超过100用,EXP可适当改善摇杆中心附近的手感
但是GY520说明遥控设置要求ADJ,DR设置都为100。也不清楚超出有什么影响

网友:
你也可以试试切换GY520的F3C或3D模式,前者自旋速度每秒450度(起停较柔和),后者每秒720度(起停较生硬),GY520最大能控制800度每秒,请小心设置

网友:
这个帖子蛮精华的,我的GP750+DS520,XG7控里行程保持默认的100%,EXP设置的-30%,陀螺仪延迟为0,但感觉自旋速度还不是很快,望高手指点!

楼主:
我的就是,其实EXP,DR,ADJ我都懂些,但是设了我感觉和没设差不多的,所以来问一下。

网友:
以俺个人的经验来说,大多数尾舵陀螺俺会把EPA都设到最大比如150/150(1最大化陀螺解析度,2全飞行模式都受影响),然后用D/R来修正不同飞行模式的自旋速度比如65%(150x0.65很好算,1调整大桨不同转速时的尾巴自旋速度,2每个飞行模式都可以不一样),最后用EXP来调整摇杆中段手感(同样每个飞行模式都可以分别设置,建议靠近摇杆中点柔和一些,航线可以柔一点,3D可以硬一点,EXP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适当减少停止回弹,当然这个回弹和个人飞行手法也有一定关系)

另外,尾巴自旋速度和陀螺感度也有关系,而陀螺感度又和大桨转速有关系,因此需要你细心系统调整设置后才能达到自己最佳手感

关于12楼的问题,用DS520做尾舵个人建议适当加一点延迟会比较好用一些

网友:
行程开到150%,然后把陀螺仪设成3D模式,左右方向舵打到头时,极极速自旋就差不多了,EXP只是改变了中立点附近的手感,于最大自选速度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