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池容量问题

楼主(2012-01-27):
一直用花牌电池,450/500/700上都是,最近有点疑惑,700的电池,5200mah,放电到3.75v下来,冲进去一般只有2000mah左右(pl8显示),正常么?

网友A:
空载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压吗

下来的空载电压3.75v

网友B:
不正常,我的花牌3s1p2600的差不多每次冲进去1800多点点,也是pl8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我的花牌3s1p2600的差不多每次冲进去1800多点点,也是pl8充电。

你下来以后电压多少?

网友:
随手拿了组5200 30C 6S1P 做了个测试!
供LZ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