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本人新入手baja 有些问题,跪求指导。

楼主(2012-01-27):
本人新入手了一个baja,有些问题需要请教,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baja5B 和5T 有哪些件是通用的呢 还有就是各个品牌的baja5B有哪些通用的件。
因为我的是4驱baja。今天和两个后驱的一起跑,总感觉没有后驱的提速快,也没有他们的极速快,是不是没有出磨合期的事? 新买的车 要差不多磨几箱油?
每次跑完和跑前都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检查。
如何进行日常的维护?

网友:
原装的排气管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铝管 提速上不去 是不是和排气管有关呢 要是有谐振的话会不会提升发动机的动力

网友A:
2驱比四驱暴力,但越野性没4驱强
磨合一般就怠速两箱,低速 中速 间断高速各一箱
换个带回压腔的谐振管能提升引擎功率,BAJA一般都用的支配者,声音也异常**。

网友B:
 本来四驱跑速度就比不过两驱啊

网友C(2012-02-26):
建议升级支配者,网上只要100出头,不贵的,每次跑完要检查与发动机连接的螺丝,因为发动机震动大,螺丝很容易松动,特别是驱动齿轮的连接螺丝,要是脱落的后果是灾难的,直接把轮盘打碎,新车建议把所有的螺丝都要紧一下,勤做车体清洁,欢迎线下交流:qq609555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