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轻推油门机身逆时针旋转大半圈,油门三分之一 ...
请教,450轻推油门机身逆时针旋转大半圈,油门三分之一后正常?

楼主(2012-01-27):
请教,450起飞时,轻推油门机身逆时针快速旋转大半圈,油门三分之一后正常,何故?

网友A:
尾桨转速不够吧。

楼主:
会不会是皮带有点松

网友B:
陀螺仪自检回中之后拉动尾旋翼造成螺距太小了,调整尾舵拉杆调短一些试试,或者把尾舵机座稍微向机头方向移动一点再固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