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2-01-27):
请问无限94122 油动车上的中阳18级发动机可以用在飞机上吗? 用什么螺旋桨?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的三叶28级用的9X6木浆,18级的用9X5的或者9X6的应该也可以吧。不知道车上面的发动机用在飞机上面转速不知道是否够呢

网友:
中阳18级发动机可以用在飞机上吗?

车用的廉价发动机属较低端的低转速高扭力输出。
是用长连杆长活塞冲程的,
跟航空用发动机的短连杆短活塞冲程相反。
虽然仍可配用大桨,但仍会有下列问题:

(1)  原设计不宜长时间高速。
(2)  由排气至油缸的负压不足,飞机爬升时可能会断油。
(3)  稳定性不足,容易熄火。

这也是为什么油直专用的发动机会这么贵的原因。
如因此炸机,不值更不智。

陈伯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三位前辈的回答、

想问下又没有人用过车用发动机装飞机上?

淘宝上卖的那个45元发动机也是车用的,加个加长轴也可以用的呀。
我这个中阳18级车用发动机新的价格近300元,比三叶15级飞机用的发动机贵了。
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三位前辈的回答、

想问下又没有人用过车用发动机装飞机上?

淘宝上卖的那个45元发动机也是车用的,加个加长轴也可以用的呀。
我这个中阳18级车用发动机新的价格近300元,比三叶15级飞机用的发动 ...

TB上面的45元一个的发动机买给新手装在试车台上面练习下还可以,用在飞机上面嘛,就算了。很垃圾的,我还一个45元的丢在抽屉里没有用呢。要玩油动固定翼还是买个好点的发动机,三叶2冲程的发动机又不是很贵,46的也就300多快钱,21.25.28,的这3种型号也就280左右,三叶28Ⅱ后置油针的价格要贵一点。三叶发动机也好调试,好启动。不需要买启动器就能启动。但是得注意安全,遥控器也别买太垃圾的了,建议买天地飞7通。我用的就是天7,感觉也够用了,不过呢,米多的话可以买个好点的遥控器。毕竟好的遥控器失控几率小。

网友:
車用發動機轉速較高,不像飛機用的轉速低扭力大,再說車用的散熱頭太大太重,還是乖乖買飞机用发動机吧!

网友:
车用发动机散热片重确实不适合飞机。
但车用发动机的转速也不低哦,你看K4。6的发动机绝对不比飞机用发动机转速低,能上两万转

楼主:
继续继续~~·

我的模型车坏了。发动机很暴力, 不想再花钱买发动机了、、、所以想弄飞机上。

网友:
我看你最好別再搞名堂了,改天再買飞机发動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