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3s电池有一节电压低怎么办?

楼主(2012-01-27):
请教:
电池
3s的。有的电压是11.4v。也有的是8点几,还有4点几的。用测电压的那个简易的测得。显示 有一节或者2节电压非常低。还有的电池,插进去,就完全没有显示,电压都没有。
请问这2种情况怎么办?
是电池就坏了么?还是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用什么充电器充电的,是不是简易充或者b3啊。最好用带平衡功能的b6或a6

楼主:
我没有充电器,弄了一批电池,时间有点久。回来测电压,发现好多电压低的还有几个完全没电压反映的
问问该怎么版

网友B:
 |为什么我看你的字那么诡异

网友C:
你需要的是一个带修复功能的充电器.板凳上那个家伙就有一个
当然电压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有节哀顺便了.

网友D:
b6a6随便用

网友E:
不懂专业知识还敢弄一批电池,LZ真大胆,不怕血本无归吗。

网友F:
用手机万能充充那没电压的试试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G:
找个B6试一下吧

网友H:
0电压的基本没戏了,先找傻冲,都冲一遍,然后把充不上的电芯扔了,其他的拆开自己配对。

网友H:
充满电, 放两天,看看有没有自放电严重的,也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