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拆750W无刷电机换霍尔

楼主(2012-01-27):
既然拆开来了就顺便上几张图吧,三个霍尔只坏一个的话有点奇怪,以前就三个一起坏的,我刚换上去装车上跑了一圈试

车回来电机就没反应 了,检查驱动控制器没问题,相线之间也没问题然后检查霍尔发现坏掉一个,今天买了两个,要5元

(以前我买三个才3元,现在大过年的什么都贵啊,没办法,急用也得买),拆开电机测量发现坏的那个霍尔管的右脚已

经和电机定子铁心通路,进一步检查发现那个脚绝缘没做到位,而且装进定子霍尔槽太多导致那个脚和定子碰到了,不知

道为什么不是通电就烧,而是要跑一圈回来才烧呢?看来是以前装的时候不细心的结果,现在再装就不犯这个错误了,装

好测测三个脚与定子是否通路线再盖电机盖了。 照片那端的轴承很小,是风叶那头的,输出那头的轴承大一号。桌子太

乱了等有空时候才收拾了。。。。

网友A:
这是跑,130码,那电机吗?不像啊,像优奈特。。。。

网友:
你说那大电机,,10KW。。。得老贵了吧、

楼主:
是优耐特,新的几百,我买二手的百几,10KW那个的话电机很贵,控制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跑,130码,那电机吗?不像啊,像优奈特。。。。
我试的时候感觉只有30码左右,48V  750W最多也只能只能跑30几码,1000W跑40几50码 越要高速功率电压都得再高啊。。。

网友:
这个电机很漂亮啊

网友A:
那上回看视频那可是,130码,,,不会又是欢乐表吧,但高速表现不像啊。我一个朋友等着看你大做呢。他玩摩托的,也改车,专收日本破车换别的发动机,卖给俄罗斯人,。。。后来听说。。。俄罗斯人说是,他要是到俄罗斯就弄死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上回看视频那可是,130码,,,不会又是欢乐表吧,但高速表现不像啊。我一个朋友等着看你大做呢。他玩摩托的,也改车,专收日本破车换别的发动机,卖给俄罗斯人,。。。后来听说。。。俄罗斯人说是,他要是到俄罗斯 ...
老兄您弄错了,我不是那位做两轮跑车的,我做三轮的啊,拉货的有档位的电动车。。。

网友A:
是错了,你找他改130那哥们,你车肯定飞地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错了,你找他改130那哥们,你车肯定飞地快。
票票的问题啊。。。

网友B:
电动三轮的电机啊,应该还有型心减速吧?用这个做个电主轴的动力不错啊,不过2万转如何才能不让强磁被甩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三轮的电机啊,应该还有型心减速吧?用这个做个电主轴的动力不错啊,不过2万转如何才能不让强磁被甩出?
两万转应该不会把磁铁甩出,那两个套环不是吃素的啊,但轴承未必受的了啊,驱动也上不了那么高的速度啊。行星减速我拆下来了,里面三个尼龙的齿轮,外面一个齿圈,感觉不给力,用摩托车的变速箱做变速的,试开了一圈感觉不错,电机和变速箱契型带连接的,以后要换成同步带。

网友C:
夜行侠,麻烦画个三颗霍尔排列的示意图,输入电源线、输出线如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夜行侠,麻烦画个三颗霍尔排列的示意图,输入电源线、输出线如何接?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0e879c0c-497c-11e1-90e6-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D(2012-09-04):
呵呵 正好问问楼主我有台摩托车想改电动 要用原车齿轮箱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E(2013-01-18):
这个优奈特电机 与 控制器  相线   霍尔线   怎么接的    什么颜色对什么颜色

网友F:
这电动车电机做车铣动力如何呀

网友G:
你好,老乡,,,,,,,,,,你这个无刷电机是定子是12槽,转子是10 个磁极,是吗,,,,,,,,,,,,请教这个电机,三个霍尔的安装夹角是多少度啊,谢谢,,,,,,,,,,,是60°安装还是120°安装啊,感谢回复

网友H:
空载最高多少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载最高多少转啊?

这和控制器有关,我的控制器功率太小,空载2800转,一受力就降低了,控制器功率不够大霍尔已经反馈给电脑板速度滞后的信息,控制器加大电流电压,但是控制器功率太小,受力状态下控制器的电流无法使电机转速再提高了,所以控制器的功率大小是电机在转速滞后以后能否及时自动调整到要求转速的重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老乡,,,,,,,,,,你这个无刷电机是定子是12槽,转子是10 个磁极,是吗,,,,,,,,,,, ...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依葫芦画瓢的,拆开时候马上装回还记得,过了几天就全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正好问问楼主我有台摩托车想改电动 要用原车齿轮箱有什么好建议

请问你改好了没有呢?建议用同步轮,马达功率加大到1200W72V的,否则速度上不去,然后用有手动离合器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优奈特电机 与 控制器  相线   霍尔线   怎么接的    什么颜色对什么颜色

同颜色对同颜色啊,要反转就换霍尔和相线,具体自己研究,我也忘记什么原理了,论坛有人说过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动车电机做车铣动力如何呀

要看功率了,这个优点是重量轻,调速方便,低速有力,但电源和控制器是个问题。

网友H(2013-02-17):
这个电机看起来可以做小车床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机看起来可以做小车床动力。

车床动力还是用普通交流电机经济,这个成本高了些,用在要求重量和体积有严格要求的地方才能体现出他的优点

网友I:
做主轴动力用不错,请教下2万转干什么用?用什么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主轴动力用不错,请教下2万转干什么用?用什么刀?

这个只有2800转空载转速,受力后要下降的,2W转是小直径雕刻用的,要用硬质合金等特殊刀具了,相当于磨了,出来的面也很光滑,但精度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有2800转空载转速,受力后要下降的,2W转是小直径雕刻用的,要用硬质合金等特殊刀具了,相当于磨了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电源和控制器不是什么问题吧?几十块钱就解决了。

网友:
车齿轮箱做车铣动力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试的时候感觉只有30码左右,48V  750W最多也只能只能跑30几码,1000W跑40几50码 越要高速功率电压都得再高 ...

你做的三轮电动车有多重?最近想再做个电动车,以前做的感觉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做的三轮电动车有多重?最近想再做个电动车,以前做的感觉太重了。

我的是载重型的,车有500KG左右了,我拉过7米多长的110MM水管和N多的3米角铁,泥沙,/。。。。。能拉一吨,只是轮胎吃不消,车身拿原子蛋都炸不散的,如果不想坚固的话大概在250KG了,主要是5个电池都140KG了。

网友:
呵呵,500公斤,我的只有你的1/4.

网友:
都是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