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無刷馬達及2S無刷馬達的構造差在那

楼主(2012-01-28):
1S無刷馬達及2S無刷馬達的構造差在那
除了使用的電變安培數不同及電池使用3.7V及7.4V不一樣外,如何知道他到底差在那裡呀如何分辨
因為我想拿手上的1S馬達自己繞線改成2S的
是不是繞線方式及線徑也不同呀?可以教我如何分辨1S跟2S嘛

楼主:
都沒人教我

楼主:


楼主:
花錢買到了真相

网友A:
LZ自言自语呢?

楼主:
因為沒人可以告訴我只好花錢直接買一顆HP-08-2S來試,還好試成功了這幾天再到模型店去把我的V120D02SK飛行參數調好應該就可以起飛了希望這次能順利升空

网友B:
1S马达与2S马达(无刷)结构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惟一不同的是线圈的圈数。为了功率一样1S线经会比2S的粗(或者根数多),由于无刷电机大多是多股并绕制故普通人是很难从外观上分别1S还是2S的。

楼主:
嗯現在了解了謝謝大大你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