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问题,A10双涵道,飞机飞起来有扭力么?如果左边涵道推力增大??

楼主(2012-01-28):
如题……

55mm的涵道,如果左边的用4500kv电机,右边用4000kv电机,可不可以抵消扭力?

左边涵道推力比右边大,会不会出现严重的右偏情况?

求解啊~第一次玩双涵道。

感谢各位玩过A10的模友,感谢各位大虾。

小弟在此谢过,感激不尽啊!

网友:
不是一般的难飞哦,这机子。。。。

网友:
2个旱道是有个外倾角的    不会歪着飞的

网友:
动力不一样,会边旋转

网友:
不好说呀试试吧!

网友:
这飞机虽然没飞过 但是关注过 不是很好飞 EPS的做工也不怎么样
肯定没你的L-39好

网友:
本来想买这么一个飞机的,听老鸟说不好飞就打住了。

网友:
很漂亮!!!威武的飞机

楼主:
哎呀,都说不好飞,等俺硬着头皮装上试试吧,相同的电机。

网友:
函道应该比螺旋桨的要好一些吧,应该感觉不到扭力,但是一个坏了,肯定是要向一个方向转弯的,这个飞机55函道的好像是没有方向舵,坏一个函道更麻烦了,

网友:
这机飞过,好飞,涵道感觉不了反扭力

网友: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比如用比例混控平衡推力,同口径同推力其实就是同转速,所以反扭是相同的,或者说可以抵消。过程其实就是降kv高的转速。外由于油门线性可能不是匀圴直线,可能不是各个速度下完全吻合,可以通过油门线性设置,当然过程复杂点,但是完全是可能的。如果要话不足,那就是一个电调脉冲小而要电流大,另外高kv那个不能全功率。

网友:
好就好在是同口径所以好办,扭力,推力,转速的关系是一至的。省钱的事难省时间,折腾也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