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和FF算法比较

楼主(2012-01-28):
一、刚才看了玉兔被破解后,还有多次失控过程,不得不让自己深入挖掘一下MWC的代码,最后发现了一个很搞笑的问题。

其实MWC根本没有用到任何卡尔曼滤波,也就是说,以加速度计取值,然后忽略+-2之内的变化,然后用取平均值校准陀螺。陀螺仪限幅+-500°。

虽然很简单有效,但是被移植到STM32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如果依样画葫芦肯定会出现,侧翻等情况。

二、FF用了四元数姿态解算,这部分是学习了MK的代码,使用这种方式解算,不必担心加速度计会因为震动产生数据混乱,这点可以搜索一下关于卡尔曼滤波的视频。使用卡尔曼滤波解算姿态角度的优势就是,准确,速度快,比加速度计求平均值后用陀螺积分去控制来得准确,且有效。

FF在作者的的笔下也做了点小小的优化。特别是平滑输出部分,为了能发挥STM32高速的特点。

缩小很多变量希望能不变补偿参数的情况下能够支持更多尺寸的机架。这是早期的想法,但是经过试验,现在已经可以用默认参数兼容从230-600的机架不用调试参数即可飞行。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问我了,为什么FF会失去自稳。其实MWC在调试初期,你也可能看到飞机对角线的乱跳,然后炸鸡。这点原理是一样的,早期FF把陀螺仪的感度调节的过高,这样姿态角度值相等精确,但是飞机的电机和桨的补偿不够的时候,或者说补偿量过大了就会进入震荡,这个时候就失去自稳了。

解决办法:从MWC的角度是缩小LEVEL值,其实缩小这个值等同于缩小陀螺仪的感度,也就是等比例缩小了PID的补偿。

后期的FF已经把感度缩小了,相对来说对机架的兼容性也有所提高

这是我对MWC和FF姿态算法的比较。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网友:
换个好点的陀螺仪,很多算法都可以省了,而且陀螺仪的带宽也可以有效利用。

网友A:
算法是不可能省的。即使是潜艇上用的机械式陀螺仪,卡尔曼滤波算法仍然必不可少。因为再好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也还是有误差的。

网友:
高手啊,话说能不能把楼主修改的代码贴出来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反正现在FF 不再失稳了
我用的很爽~

网友B:
你有FF代码?这种比较是自己想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FF代码?这种比较是自己想像的吧

因为有,所以才比较。

网友:
技术贴我习惯先顶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是不可能省的。即使是潜艇上用的机械式陀螺仪,卡尔曼滤波算法仍然必不可少。因为再好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也还是有误差的。

关于卡尔曼滤波,也有数据健康度这么一说,这点在APM飞控上就有。

网友:
学习了,不懂什么滤波,但算法对是明白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比较明白 看懂了一点
那现在的玉兔 无药可救了?反而FF要好的多

网友:
攒一个,我也想学习代码

网友D:
能上传代码吗?我现在有MK和MWC的代码,缺少FF的代码了,没的比较。

有比较才有技术的提高。

feitan227@21cn。com

网友:
是FF比玉免更稳更可靠吗?

网友:
MK开启了多旋翼飞控的DIY之门,MWC促进了多旋翼飞控的普及,两者都功不可没啊!

网友E:
早期版本的MWC用的就是卡尔曼滤波,你可以找20111220版本的IMU,搜索kalman就是了,MWC的问题不是ACC振荡,我试过,同一平面上,剧烈晃动飞控板是不会影响姿态判断的,用MultiWiiConf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问题是在于MWC用的是这样的算法来计算姿态:

// Rotate Estimated vector(s) with small angle approximation, according to the gyro data
void rotateV(struct fp_vector *v,float* delta) {
  fp_vector v_tmp = *v;
  v->Z -= delta[ROLL]  * v_tmp.X + delta[PITCH] * v_tmp.Y;
  v->X += delta[ROLL]  * v_tmp.Z - delta[YAW]   * v_tmp.Y;
  v->Y += delta[PITCH] * v_tmp.Z + delta[YAW]   * v_tmp.X;
}

后果是,如果试图做3D动作,数据就会大乱,比如:仰起90度,顺时横滚90度,俯下90度,顺时偏航(平面旋转)90度,这样的动作实际结果是归位,但像MWC这样的算法就惨了,我看着MultiWiiConf就是姿态大乱,直到被ACC渐渐纠正,完全纠正那是5秒钟后的事了。

网友F:
再次强烈建议楼主贴出代码。。。。。突然感觉,莫非楼主是FF的开发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期版本的MWC用的就是卡尔曼滤波,你可以找20111220版本的IMU,搜索kalman就是了,MWC的问题不是ACC振荡,我试过,同一平面上,剧烈晃动飞控板是不会影响姿态判断的,用MultiWiiConf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问题是在于 ...

上位机里有,程序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次强烈建议楼主贴出代码。。。。。突然感觉,莫非楼主是FF的开发者?

不是,只是知情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上传代码吗?我现在有MK和MWC的代码,缺少FF的代码了,没的比较。

有比较才有技术的提高。

feitan227@21cn。com

能看懂MK 0.86的解算就可以了,FF在这个基础上改进了算法,充分利用32位浮点的性能。再剧透等开发的自己解密吧!

网友G:
mwc的加速度和角速度融合滤波是有的,基本照搬acm的做法,不同的是它没有对余弦矩阵做归一化修正,这就会出现大幅度运动后姿态紊乱。这一点应该是作者不希望引入浮点运算降低控制频率导致。有兴趣的玩家不妨做一个余弦矩阵健康度判断,进入大幅运动时可直接用角速度控制pi输出,而后进入悬停或小姿态角修正时继续原有的增稳控制策略。

网友H:
顶楼主
不错的分析
目前用的是玉兔 没用过FF
玩了几次航拍 高频振动得厉害
也许是桨不太平衡
也许是飞控板的参数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mwc的加速度和角速度融合滤波是有的,基本照搬acm的做法,不同的是它没有对余弦矩阵做归一化修正,这就会出现大幅度运动后姿态紊乱。这一点应该是作者不希望引入浮点运算降低控制频率导致。有兴趣的玩家不妨做一个余 ...

后半段我爱听,其实那个区间是会油门大小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操作比较适合直升机模式,FF是推杆和回杆时候的的姿态角度与您手中的俯仰的推杆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推多少,飞机侧倾多少,回多少角度回来多少。所以你推杆后,飞机并不是像MWC一样立即向前飞,而是有一定的延迟。这点还在改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楼主
不错的分析
目前用的是玉兔 没用过FF
玩了几次航拍 高频振动得厉害
也许是桨不太平衡
也许是飞控板的参数没弄好

其实玉兔能飞,就是你把主稳度调低点,可能就不震动了。如果推杆后回杆震动,就把辅助增稳调低点
如果推油门会扭屁股一样,调低YAW的主稳度,如果你水平打舵会抖动,就调小辅助。
所有的主稳度过低的时候飞机就没自稳了,过高的时候,飞机就来回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半段我爱听,其实那个区间是会油门大小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操作比较适合直升机模式,FF是推杆和回杆时候的的姿态角度与您手中的俯仰的推杆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推多少,飞机侧倾多少,回多少角度回来多少。所 ...

LZ,四轴要飞行有运动感颇有些折煞这种机体结构。当机体产生了Roll Pitch偏转,飞控本来就应该有油门补偿,这么做不是为了提供平移速度,而是补偿Z轴拉力损失,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小角度[-30, 30]变化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法是不可能省的。即使是潜艇上用的机械式陀螺仪,卡尔曼滤波算法仍然必不可少。因为再好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也还是有误差的。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卡尔曼滤波是必须的。我说的可以省去的算法是用来消除陀螺仪本身漂移误差的补偿算法,这个算法占很大的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比较明白 看懂了一点
那现在的玉兔 无药可救了?反而FF要好的多
你去问问那些飞过FF与玉兔的人再说吧。

网友F:
玉兔其实也不错。。。而且我觉得,玉兔的名字真的很帅。。。。。

网友:
回复 网友G:

确实要补偿拉力

楼主:
MWC 其实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比较适合钻研飞控的,或者说研究飞控原理的人入门。如果有ARDUINO基础的就更加好了。

网友I:
栋栋,想问一下你, FF飞控目前有没有CF功能?如果有的话,给我个视频链接我比较一下,如 果没有,那稍微飞高飞远一点的话,你们如何控制恣态呢,就靠肉眼吗? 我想上一个CF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栋栋,想问一下你, FF飞控目前有没有CF功能?如果有的话,给我个视频链接我比较一下,如 果没有,那稍微飞高飞远一点的话,你们如何控制恣态呢,就靠肉眼吗? 我想上一个CF模块

CF模块会和GPS一起出,现在没有。

网友I:
引用 楼主:

CF模块会和GPS一起出,现在没有。

那看来我只能入玉兔的CF模块了,因为入了FF飞控,也只能在近处飞飞,连稍远,稍高一点都不能飞到...
谢谢栋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看来我只能入玉兔的CF模块了,因为入了FF飞控,也只能在近处飞飞,连稍远,稍高一点都不能飞到...
谢谢栋栋了

嗯,先入吧!高手基本上每家都有。

网友:
gps模块售价大概是多少

网友J:
ff

我在用FF, 现在新固件是比较稳了,但是打了特技模式开关后,只能横滚不能筋斗,翻了以后会产生大震荡, 自稳状态下,下降要很小心慢慢降,下太快了会翻掉,这个新版本也没解决问题。  FF还没完美哦, 我的是440的轴距,2212KV1000 1045桨

网友:
回复 网友J:

快速下降机体翻复我理解一般会是两个原因导致。
1,飞控末级输出,也就是最后混控形成电调控制量时没有做好怠速转速保持。导致下降时机体姿态较难维持。不变距的四轴机的最大下降速度是有限制的。
2,飞控姿态解算逻辑因快速下降引起加速度修正失效导致紊乱,此类问题应该在融合滤波前做相应模式判断来解决,例如仅用陀螺输出做角速度保持控制一类,或更复杂的控制协调方式。

网友:
--

KK 特技做得比较好, 怎么翻,怎么高速上升,下降都很灵活,没有失稳翻掉的现象

网友G:
KK根本就没有加速度计,它没有加速度计参与姿态解算。纯粹的角速度以及积分处理,当然对动态飞行有力。悬停或小姿态精确航线就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KK根本就没有加速度计,它没有加速度计参与姿态解算。纯粹的角速度以及积分处理,当然对动态飞行有力。悬停或小姿态精确航线就不靠谱了。

加了二楼的FLYCAM 有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用FF, 现在新固件是比较稳了,但是打了特技模式开关后,只能横滚不能筋斗,翻了以后会产生大震荡, 自稳状态下,下降要很小心慢慢降,下太快了会翻掉,这个新版本也没解决问题。  FF还没完美哦, 我的是440的轴 ...

可以通过PID微调修复你的问题。

网友J:
---

早日开放P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早日开放PID啊

早就开放PID了!你落伍了

网友K:
比较想知道更多关于玉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比较想知道更多关于玉兔的

玉兔我没代码,让玉兔的朋友自己来说吧!

网友:
--

我那个FF售后群都没发布PID程序的, 可以发给我不,我的邮箱  H8246@QQ.COM

网友:
MWC开发进度太慢了,CF也是什么新鲜实用的功能……
FF和玉兔都没用过,不好评论

网友(2012-03-13):
标记一下,慢慢查看

网友:
算法才是灵魂

网友:
想学习,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2012-04-16):
已经玩过玉兔的,感觉不太稳定可靠..

下面是应该选择FF飞控呢?还是选择MWC呢??

网友(2012-10-26):
引用 网友F:
玉兔其实也不错。。。而且我觉得,玉兔的名字真的很帅。。。。。

玉兔这个名字不应该说帅,应该是漂亮,觉得像是女生起的名字。。。。。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E:
早期版本的MWC用的就是卡尔曼滤波,你可以找20111220版本的IMU,搜索kalman就是了,MWC的问题不是ACC振荡, ...

能讲下这个算法的原理吗?看了几天,查了几天,不懂这三个公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通过陀螺仪计算角度,求原理啊,谢谢。

网友:
这种帖子除了顶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完全看不懂在讲啥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