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一个凤凰 castle电调的售后 免费维修 免费邮寄

楼主(2012-01-28):
小弟11月份买了个castle  ice100A电调, 第一次用外接BEC是忘了切断电调的BEC导致电调在6S下瞬间被毁。
随后在官网上申请修理发现这种情况不保修,不过经过仅2个月等待(排队要3周 来回2周) 还是给我免费修好了 并免费寄回 贴别感谢这种厂家的售后。

没收钱

没收钱

100A

100A

网友:
卡斯特提供给HPI
的电调为什么没有这个待遇?

楼主:
应该都有额 官网上有详细的维修清单 只是看面部免费

网友:
那个价格 假如还不保修的话  对得起那价格吗?

网友:
烧掉的,基本都不是维修,而是直接换新。即使过了保修期,或者人为损坏,只要寄回尸体残骸,也可以半价换新。

网友:
为什么100A不是硬壳??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A 有2中型号 这种不带散热壳的是6S 带散热的是8S 重一点 不利于小飞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100a 了  还小飞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上70涵道竞速机 要控制重量

网友:
偶的CC PRO 电源线正负极出厂就搞给反了,烧掉偶的3个舵机,却没有给赔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 哪生产的额 还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