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test

楼主(2012-01-28):
test

网友A:
除了滚轮问题以外 别的都还可以 滚轮自己修复也不难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如果能买到正品那是没问题 但山寨的做工很一般 滚轮都不好用 便宜接收质量不同 飞飞小电动还是可以的

网友C:
dx8吧,不然不叫升级,叫转战阵营

网友D:
天七吧 以前的接收可以接着用 天六则可以留下来练模拟器

网友E:
天地飞最好别去碰,我买了3个,失控3个

网友D:
我有两台天地飞 都没失控过 楼上的天地飞可是2.4g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