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虚位有点大!还有没有修复可能呢???

楼主(2012-01-28):
舵机
虚位有点大啊!装上450那不行啊!还有没有修复可能啊!是不是电位器不行了啊!

网友A:
 其实换新的最好!修过的东西总是有问题

网友B:
齿轮
调转角度

网友C:
楼主是什么舵机啊??

网友:
虚位有点大跟电位器没关系,是齿轮咬合问题

网友D:
齿轮或轴承,我碰到过因塑料处壳破损导致的虚位。

网友E:
虚位是新買回來就有,还是炸机後出現??
450 不能脫控,不要推在舵机虚位身上

网友F:
不能脫控 与舵机虚位 关系不大?

网友A:
 建议换新的 损坏大海是不要用 不要上去了连带炸机那就不合算了

网友G:
飞到有虚位,看来差不多了,换新吧。

网友H:
换齿轮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