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在淘宝上维权过吗?

楼主(2012-01-28):
我购买一台坦克,但卖家服务不好,我要退款,卖家不同意,我申请维权.昨天提交上去了,请问大约多久钱能给我返回来啊.这坦克买得总是这么曲折.

网友:
 我有过一次,那一次,买了块表,结果打开里面都生锈进水了,然后寄过去换,几天后,发现店铺被查封,后来联系淘宝小二,她把那个店铺的保证金退给我了。一分不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购买一台坦克,但卖家服务不好,我要退款,卖家不同意,我申请维权.昨天提交上去了,请问大约多久钱能给我返回来啊.这坦克买得总是这么曲折.

你得有充足的证据,才能维权成功
胡搅蛮缠的一般不行~

网友:
首先,你为什么要退货?
卖家有没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承诺?就是那个7的小符号,有的话,可以无理由退货
你这样的情况,即便要退款,也要退货的,也就是说,TB即便同意你退款申请,你也得把货退给卖家,并且卖家确认收货了
钱才能退给你的

网友:
恩,证据充分的话一般没问题,不过过程有点曲折漫长,另外能否PM下商家ID,以免下次重蹈覆辙

网友:
要是质量问题 卖家确认退的比较快。。要是你不会玩 瞎弄坏了 。。。谁给你退?? 好比玩飞机 老板你的亚托飞机上不了天。。起飞就炸。我要求退货。。。

网友:
你想的美啊,卖家服务不好你要退款,

网友:
还有,我看了你的几个贴子,都是围绕着猛犬的,莫不是你购买的猛犬不行了?想退款?如果质量有问题,你干啥不早退货呢?还给你的猛犬打蜡,我晕倒。还是你想退款不退货?卖家不厚道,我看你也不怎么厚道吧?

楼主:
不知道别瞎说,我没说退猛犬。我的猛狗买到家启动不了,自已修的都没找店家,这次我是没收货呢,卖家也没发货呢,我想退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我是没收货呢,卖家也没发货呢,我想退款。

如果是没发货,也没收货的话,直接去做退款申请 就完了,没什么麻烦的,做了退款申请,卖家没回应的(也没拒绝)一般三天款就回到支付宝上
你要是搞不懂的话。直接打淘宝的 买家热线 问就解决了,超级简单
说实话,淘宝一般向着买家的~~~

网友A:
nnd淘宝一般是保护卖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nd淘宝一般是保护卖家的

有例子吗? 最好是自己经历过的哦

网友:
没发货的话,直接申请取消交易!申请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