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要搞95元 F3A 的兄弟最好别学我

楼主(2012-01-28):
95的F3A做好后配的2212/ KV1400/8060桨可能是XXD的旧电机的缘故总觉得不给力,后换2217/KV1500/8060高效桨。后面的配置真的太疯狂了,我用的是3S/30C/1800的电池相当的暴力,追一般的涵道不在话下。
正月初四下午能见度不是太好,开始飞的还蛮稳,就误开了2次襟翼小摔问题不大。后来飞着飞着朋友讲飞那么稳干嘛(约30%油门),我被激了一下,在转了两三个圈后和他搞起速度来,当时能见度很不好啦,很厚的雾霾。这是飞机约离我50米,我推100%油门约2秒之后,天啦飞机变芝麻了,一点也看不清啦。我脑子里乱了几个螺旋后炸机啦。。。。。。。。
后来去找了飞机被围墙挡了路,到达炸机点时只找到头罩,飞机被人家当新年礼物捡走了。。。。。。。
兄弟们雾霾天千万别你激我,我激你,高速机不能失误呀!再提醒刚入模的兄弟95的F3A动力别太搞爆了,能开捷达了肯定开不来F1 或F3000的还是悠着点好!
最后向各位拜年了 !!!祝所有兄弟2012 都爽飞,爽降!!

网友:
2217电机30c电池!想不暴力才怪

网友:
标题

这两天共飞了40多个起落,正愁飞得慢,一个人飞很腻,尝试了各种极限动作,例如爬升后全油门垂直俯冲,接近地面时急速拉起或俯冲过程中副翼打到底等,这架飞机都一一挺过来了,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高速撞到电线杆了。

网友:
为什么中将,少将也会犯低级错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95的F3A做好后配的2212/ KV1400/8060桨可能是XXD的旧电机的缘故总觉得不给力,后换2217/KV1500/8060高效桨。后面的配置真的太疯狂了,我用的是3S/30C/1800的电池相当的暴力,追一般的涵道不在话下。
正月初四下午能 ...

我的95的F3A也装2217/KV1500,以下是各型桨测试数据:
3S电,
8X4APC桨,电流22.5A,功率255W
9X4.5APC桨,电流28A,功率310W,飞行状况能垂直爬升到看不清飞机
9X6APC桨,电流37A,功率410W,飞行状况能垂直爬升到看不清飞机,并加速爬升,电机发热

网友:
LZ节哀,保重身体哦

网友A:
这样的配置,飞机速度其实不算很快的。主要是因为飞机小,飞远了,一下子就看不清。等反应过来已经辨别不出飞机的姿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配置,飞机速度其实不算很快的。主要是因为飞机小,飞远了,一下子就看不清。等反应过来已经辨别不出飞机的姿态了

2217/KV1500/8060高效桨极速可破百,2212/KV1400/8060桨极速只有80,"飞机约离我50米,我推100%油门约2秒之后,天啦飞机变芝麻了....,"
2秒2217/KV1500/8060高效桨能飞60米,加离50米,那就有110米,是辨别不出小飞机的姿态的

网友:
标题

泡沫机有个共通的缺点,就是翼面比较厚,飞行时阻力较大,即使目前认为较猛的配置(例如2217 kv1500+8060或9050+3
s),飞起来速度都不觉得快,同样配置、尺寸的轻木机表现估计会好一点。不过95元可以得到一架出勤率这么高的飞机,很值得。

网友:
F3A  我用XXD 2212   KV2200  8060桨.  3S 电,全油门下来,电机虽然有点烫,不过已经够暴力了.因为这样的配置,可以把它的翼拉弯.要暴力的朋友,还是加粗碳纤吧.

网友:
我也买过,接收机换了一个后没微调,,秒炸,

网友:
你比我狠,我的自制2米机今天撞树稀烂,不过电子设备全部完好回收!

网友:
我也买了两架,正在路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上手就是2217,是有点暴力,但是那速度很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配置,飞机速度其实不算很快的。主要是因为飞机小,飞远了,一下子就看不清。等反应过来已经辨别不出飞机的姿态了

兄弟,看你的F3A飞的很棒想知道你的配置!谢谢!

网友(2012-05-23):
回复 楼主:

 老郭要换付眼镜了,早提醒过你啦

网友:
没炸到人算你走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