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众坛友关于舭龙骨的选材和固定

楼主(2012-01-28):
现正在建造中的037II艇身是玻璃钢的,需在两舷底分别安装三段舭龙骨。请问各位:该舭龙骨用ABS片做好还是用铜皮制作好? 是否还有其它的材料选择或方法,既保证其本身的强度又能保护漆膜的附着力。盼坛中高手多多指导。谢谢。

楼主:
037II艇体纰龙骨的安装完成

网友A:
LZ是否考虑过环氧树脂板?我个人觉得树脂板加工简单,便于打磨。还有和船体材质一致,粘接以后效果更好。上漆之后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否考虑过环氧树脂板?我个人觉得树脂板加工简单,便于打磨。还有和船体材质一致,粘接以后效果更好。上漆之后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确实有考虑过,但手头没现成的环氧板了,再加上节后蛮多工作的,所以就用了航空板。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和老贾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