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用天七控怎样设置电调(直机用)

楼主(2012-01-28):
用天七怎样设置电调,求帮忙!看图

飞直机用的

网友:
各种不同的电调设置方法也不同,最好问下卖家

网友:
应该是好盈电调程序,用设置卡吧,想怎么设定就怎么设定。下面是用遥控设定:
一、进入编程模式:
1. 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摇杆打到最高点
2. 电调接上电池,马达鸣叫“♪ 123”提示音,表示上电正常
3. 等待2秒,马达鸣叫“哔-哔-”提示音
4. 再等待5秒,马达鸣叫“ ♪ ”特殊提示音,表示已经进入编程模式。
二、选择设定项:
进入编程设定模式后,会听到14组鸣音按如下顺序循环鸣叫,在马达发出某组鸣音后,3秒内将油门打到最低,则进入该设定项。
1. 刹车 (1 短音) “哔”
2. 电池类型 (2 短音) “哔-哔-”
3. 低压保护方式 (3 短音) “哔-哔-哔-”
4. 低压保护阈值 (4 短音) “哔-哔-哔-哔-”
5. 启动模式 (1 长音) “哔——”
6. 进角 (1 长1 短)“哔——哔-”
三、选择参数值:
马达会循环鸣叫,在鸣叫某个提示音后将油门摇杆打到最高点,则选择该提示音所对应的设定值,接着马达鸣叫特殊提示音“ ♪ ”,表示该参数值已被保存。(此时如果不想再设定其它选项,则在3秒内将油门摇杆打到最低,即可快速退出编程设定模式;如果还要设定其它选项,则继续等待,退回第二步骤,再选择其它设定项)
四、退出设定:
有如下两种方式退出设定。
1. 在第三步骤,选择设定值时,鸣叫特殊提示音“♪ ”后,2 秒内将油门打到最低点,则退出设定。
2. 在第二步骤,选择设定项时,当马达鸣叫出代表第14 设定项的3长2短的鸣音后,3 秒内将油门打到最低点,则退出设定。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1. 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摇杆打到最高点
2. 电调接上电池,马达鸣叫“♪ 123”提示音,表示上电正常
3. 等待2秒,马达鸣叫“哔-哔-”提示音后,摇杆打到最低点
此时已完成油门校准。

网友:
跟好盈的差不多吧 都是要听声音 有设置卡就方便多乐

网友:
看说明书:loveliness:

网友:
飞越的电调是好赢程序 没什么好色 默认就行 按楼上板凳的只设油门行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十分感谢你

网友(2012-06-17):
回复 网友B:

老兄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为什么不行啊!我接通电调电源之后听到滴滴滴三声 然后就是滴一声!然后油门拉到最低!再推油门只有三个舵机上升,电机不转啊!能否赐教!感激不尽!450已经闲置3个多月了!论坛无人能帮我解答!个汇总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
标题

先在这感谢老师们,入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