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春天即将到来

楼主(2012-01-28):
首先,我不是托,只是muitiwii(mwc)爱好者。
      multiwii ,由于其硬件简单,程序开源而闻名。但是其主控arduino一般采用avr 8-bit单片机,在处理能力上不及兔子之类所用的arm cortex内核的32bit处理器。
但是,最新版本的arduino将支持 atmel公司的cortex m3内核处理器(以下摘自arduino blog):
       Arduino Due, a major breakthrough for Arduino because we’re launching an Arduino board with a 32bit Cortex-M3 ARM processor on it. We’re using the SAM3U processor from ATMEL running at 96MHz with 256Kb of Flash, 50Kb of Sram, 5 SPI buses, 2 I2C interfaces, 5 UARTS, 16 Analog Inputs at 12Bit resolution and much more.
       96mhz主频基本是现有arduino的5倍以上。
       还有就是在最新固件中,multiwii支持新传感器mpu 6050,该传感器为加速度+陀螺仪一体的六轴传感器,封装与原来的itg3205一样,连引脚都基本一致。。。该传感器能大大减小飞控板的体积和布线难度,为微型飞控打下了良好基础。
#if defined(FREEIMUv04)
  #define MPU6050
  #define HMC5883
  #define MS561101BA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X;  gyroADC[PITCH] = Y; gyro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Y;  magADC[PITCH]  = X; magADC[YAW]  = Z;}
  #define MPU6050_EN_I2C_BYPASS // MAG connected to the AUX I2C bus of MPU6050
  #undef INTERNAL_I2C_PULLUPS
#endif
代码中可见,没有了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准备上个nano+9dof

网友:
走微型路线了
取消了加速计,GPS估计还是遥遥无期,“春天”还早着呢。

网友:
看不懂的。。。

网友:
7楼的,不是取消了加速度,而是采用了更高级的集成了陀螺仪跟加速度的芯片,同时单片机的主频提高了,处理能力更强了,同时,MWC的GPS早就出了,只是兼容MEGA版本的,pro mini版的还不兼容,我认为应该是MEGA的模拟输入接口比pro mini的接口多,可以直接在板子上扩展,但是mini的板子需要外接二楼板之类的,以及重新开发二楼板的程序!但是如果mwc换成楼主说的单片机,我估计gps不用二楼板,稍微改一下以前的代码就可以扩展gps了!

网友:
32位?以目前MWC的成熟程度,还远远发挥不出这种MCU的性能啊……

网友:
的确,为什么外国的如此亲睐AVR 8位?

网友:
32为 只是个喙头 根本就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