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新年首飞!捏哈哈哈哈哈~~~~多图 有视频!!哈哈吃饭去了

楼主(2012-01-28):
今天把小兔飞起来了,不过其实早就飞起来了,今天录个视频就当首飞吧,捏哈哈哈,飞控异常的稳定啊,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右边的电机虚位比较大,原因是前几天试飞的时候其中一个香蕉头脱焊,结果导致小兔
子倒扣在地上检查后发现其中一个电机主轴歪了,哭啊。。没飞过这般稳定的飞行器 555~~
废话不多说大家看视频吧,没啥亮点一个字就是稳啊,期间开了自稳和定高的切换,大家对比有啥不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2NjEzNTg4.html

哦还有一点就是开定高以后感觉JJ总是往上飘啊我家房顶低着呐!!怕怕的。

网友:
视频好像不行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2NjEzNTg4.html 疯了 无论如何也搞不上这个地址去。。

顺带一提,上面那个透明的塑料脑袋是用什么做的,猜对了送美女一张!!

楼主:
555 上面的兄弟告诉如何贴视频啊
谢谢!

网友:
超级稳定啊

网友:
  这也叫稳啊、我KK都能飞得比这个稳

网友:
作为一个新手,飞得太稳了,比俺好!

网友:
这样…………也能算稳???
我的MWC炸了以后马上再飞都比这稳……这是真话,不是广告。

网友:
 确实还没我的mwc稳。。。。。。

楼主:
这个是根本没调过,直接组装以后直接飞的。感觉比我的450稳多了。已经很满足了,魔界漫漫路,还有很长呢,上面几位老大,小弟只是初入4轴,多多指点哈~~

网友:
LZ的动力配置太差了,转起来明显有1组动力出现颤动。建议替换动力后再尝试。那才是稳定的感觉。还有Yaw轴的参数是否配置不对或者要校准磁阻计,方向锁得很成问题。来回飘动很大。

楼主:
楼上的太佩服了,这些细微的东东都能看出来,出现颤动我也不想的,关键是上次试机的时候倒扣下来炸弯一个电机主轴,随便换了一根,这个主轴是自己切割的,虚位非常大,用手晃动都有感觉的,但实在是出于无奈,这几天都休息想买配件都木的卖,没治了。。另外方向问题也是没有校准造成的,还有由于电机主轴是自己DIY的所以要比原装的长一些,也就是说前方左上角的电机主轴要比其他的高一些,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很稳了。谢谢提醒我会慢慢改进的。

网友:
玩的开心就好。不过追求定钉子是四轴的玩家的普遍梦想。你的机架最好量一下两个对角长度是否一致和4边长是否一致。这种小细节也会影响飞控的输出的。目前的飞控X形态工作时基本都是做45度混控修正的,也就是飞控理解Roll Pitch输出量解耦到4电机上是按0.767分配的。呵呵,你可以试着调调看,会有不一样的效果的。

网友:
我当年的MWC呵呵呵

网友:
到外面爽飞啊!

网友A:
期待你到外面爽飞的视频...

网友B:
2801啊?感觉确实不稳- -我向往着四轴的稳定性

网友:
果冻碗 美女拿来

网友C:
室内有乱流,去外面一下就稳很多。

网友A:
不错
还是四轴方便,随时随地飞!

网友D:
顶啊~~~~也想入玉兔。。。。

网友E:
新手来顶你,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