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升级1.2之后遇到的些些问题。。。老鸟。指点一下

楼主(2012-01-28):
入魔直接上的 450 3GX,,当时的感觉,非常灵敏,打舵,飞机就有反应,,但是升级了1.2之后,感觉有延时似的。。。反应慢了。。很不习惯。请问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风格里调大点数值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应该是调EXP吧,调小EXP

网友B:
升级后需要进DIR设定重新校准遥控器参数,请记得先恢复遥控器的D/R、EXP、螺距曲线为出厂值再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后需要进DIR设定重新校准遥控器参数,请记得先恢复遥控器的D/R、EXP、螺距曲线为出厂值再进行

谢谢千红!我的飞机炸了。。修复好。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魔直接上的 450 3GX,,当时的感觉,非常灵敏,打舵,飞机就有反应,,但是升级了1.2之后,感觉有延时似的。。。反应慢了。。很不习惯。请问怎么设置啊??

在DIR設定時可加大循環螺距的角度約+-12度!實際飛行在縮小SWASH裡的ELE跟AIL的數值符合自己的手感!
同時也可降低EXP的數值!
參考看看!

网友:
我的一个3GX就是这样出的,我收的二手,用在自己的450上,无论怎么调都有点延迟,不知道为啥,后来出了
希望你找到原因,我当时没降到1.1试试,所以到现在还不知道为啥,希望你能告诉我呀

楼主:
问题依旧。

网友:
学习了,我的3GX近来也出现这问题,

网友C:
1.2版為提高更精確的飛行手感,做了部份修改
因此,請在DIR模式下,調整循環螺距時請調到最大但不干涉到行程
設定完成后,試飛時,如反應過快,請調整控上的swash AFR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版為提高更精確的飛行手感,做了部份修改
因此,請在DIR模式下,調整循環螺距時請調到最大但不干涉到行程
設定完成后,試飛時,如反應過快,請調整控上的swash AFR
这样做是增加舵机解析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