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请教高手F15这样的配置能飞吗

楼主(2012-01-28):
我的新机F15, 配置如下 涵道直径: 70mm,机翼长度: 740mm。起飞重量: 680 g,3S锂电,2826/KV3300Rpm 1个    12V/30A无刷电调一个,全油门测推力为500g左右。因为还没有飞过涵道机,不敢飞啊,也不知道这样的配置能不能飞起来,如果上4S的电,其他的电器要如何配置............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3S下有点悬,就算有飞行经验的人飞都需要调试。
这个KV值的涵道适宜4S电池的,速度应该不慢,如果没有飞过固定翼的,秒炸机会比较大。

网友:
另外,严重怀疑这个电调,3S下的电流应该会超过30A的。我们飞KV3200的涵道,4S下一般用好盈60A来飞,电池也要用到50A以上输出能力的,如2200mah 25-30C。LZ最好潜潜水!

楼主:
是啊  上4S电 用60A的电调 可以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以,前提是你有信心把它降下来。新手绝不要飞涵道,钱多或超自信的除外

网友(2012-10-23):
引用 网友A:
可以,前提是你有信心把它降下来。新手绝不要飞涵道,钱多或超自信的除外

有出娘胎就飞涵道的吗?入魔无极限,建议新手多练习模拟和选择比较安全的飞场,别炸到人了就好。降落炸就炸了,会修就行,等第一个炸的不能飞了再换个新的也不要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