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的多轴专用电调什么时候出啊,另外多轴用铂金和fly ...
好盈 的多轴专用电调什么时候出啊,另外多轴用铂金和flyfun的区别大吗?

楼主(2012-01-28):
好盈 的多轴专用电调什么时候出啊,另外多轴用铂金和flyfun的区别大吗?现在WKM多轴用flyfun 30A和24极盘式
电机
,不知换AKE,DJi专业电调好还是好赢铂金。犹豫有没有必要上高速电调。

网友A(2012-05-12):
当然是铂金的最好!

网友B:
铂金的品质那还用说吗?毫无疑问啊

网友C:
铂金我猜可以接受490hz信号, FF是不行的,只能400hz

网友D:
AKE的那款高速电调有用过的吗?或者测试过的?他可以用4S锂电,可是DJI的只能3S,就不知道AKE是不是真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高速哦,有没有人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