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 电位器拆解全过程,做人不能太自私,对模友有用东西就应该分享

楼主(2012-01-28):
论坛上有过类似的文章,但是不全面,而且最关键的外面的电位器如何拆解并没有提到,于是我做第一人.

先把遥杆上的线剪断,从面板上拆下来

先把遥杆上的线剪断,从面板上拆下来

楼主:
把上面的螺丝卸下

把上面的螺丝卸下

楼主:
换个角度,看看,把那个弹簧取下

换个角度,看看,把那个弹簧取下

楼主:
拿走和弹簧连接的那个东西

拿走和弹簧连接的那个东西

楼主:
就是这个东西,拿走 ,很好拿的,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东西,拿走 ,很好拿的,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下面要取走电位器了,可是一般人都不知道怎么取

看图上白色金属片,其实就是电位器的一个卡簧,原理和电机轴上的卡簧一样,想办法把卡簧取下.

楼主:
用镊子,很方便,撬,往上

用镊子,很方便,撬,往上

楼主:
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

楼主:
这个时候,这个外边的电位器就可以拔出来了

楼主:
看圈圈里的金属棒

楼主:
把这个金属棒 抽走

楼主:
金属棒抽走后,这个东西就下来了

楼主:
食指往下按

楼主:
出来了,记住哦,要往一边用力哦,

楼主:
继续拆   注意螺丝刀指的那个卡扣,把这个轻轻往里塞,另外对称的一边也一样,左右各一个卡扣,注意,要轻点,否则会断,不过断了也没事,呵呵,有 502

楼主:
卡扣断了, 502 伺候

楼主:
一样的方法,取下卡簧

楼主:
接着就可以抽出电位器了

楼主:
横向和纵向的2个电位器对比一样,有区别,装的时候别装错了哦

楼主:
如果电位器接触不好,可以拆开修一下  用刀 把3个角撬开

楼主:
看到里面有2列触脚    把这2列触脚用刀片往上拨一下,使得触脚翘的更高点

楼主:
看,翘的更高了

楼主:
装回去的时候注意不要装错了,红圈突起的反面是3个焊点

网友:
为了不打乱顺序一直忍着没回帖。
好贴啊,如果能知道型号和购买地址就好了。
另外,可以加装轴承吗?

网友:
支持。
拆来洗洗还能用一段时间,各厂的遥控器电位器都不是通用配件,接触不良洗洗更健康。

楼主:
可以改轴承,不过我真新觉得改轴承没必要.  虽然电位器买不到一磨一样的,但是可以买类似的,买来后自己DIY一下  尽量买长柄的,要多长就锯多长,平口自己用锉刀挫

网友:
感谢分享,一直想入这个控,英文不好,又没接触过功能多的控,怕没法使用一直忍着。楼主这个控真的是伤痕累累啊!

网友A:
建议LZ用酒精清洗下碳膜,晾干后再在碳膜上涂点凡士林,这样电位器会更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改轴承,不过我真新觉得改轴承没必要.  虽然电位器买不到一磨一样的,但是可以买类似的,买来后自己DIY一下  尽量买长柄的,要多长就锯多长,平口自己用锉刀挫

如果换电位器,除了电位器的阻值.安装尺寸要一样,还有一点大家容易忽视,就是电位器阻值类型的问题,电位器的阻值类型分:A型(指数型 )即电位器的阻值随旋转角度成指数变化.    B型(线性型)即电位器的阻值随旋转角度成线性变化.遥控器一般都是用的B型(线性型)电位器.如果错换成A型(指数型)电位器,手感会完全不同,可能摇杆稍动一点,模型却动作剧烈,也可能摇杆到底,模型却动作缓慢,与摇杆的动作完全不成比例.

网友:
电位器阻值类型还有另外一种标法,  X (线性型) . D (对数型) . Z (指数型).

网友:
楼上在行

网友:
 再折腾就成神器了

网友:
这个电位器市场上好像不好买

网友:
可以加装轴承吗?

网友:
电位器和3003这种舵机内的差不多

网友:
电位器的修理我还懂一些,上一点点硅脂,白色那种,包你怎么玩也不会坏了,不用老是去撬它。
以前玩音响的时候,电位器时间长了也会这样,表现得更直观,这样修过后就没再出过事。

楼主:
白色硅脂是什么东西,  我就知道一个导热硅脂

网友:
又是个能折腾的

网友(2012-03-20):
可以在电位器上用4B铅笔涂下效果更好

网友:
这5K的切边线性电位器是很普通的电位器 ,还是换新的好 ,好的电位器也不贵,注意别换成指数或对数型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楼上, 60度的很少吧,有TAOBAO地址吗

网友:
电位器接触不良上滴WD40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用酒精清洗下碳膜,晾干后再在碳膜上涂点凡士林,这样电位器会更耐用.

凡士林是个好东西,以前修收音机的时候经常用到。

网友:
这种电位器我也找了好久..淘宝有定做的..自己看吧
http://shop63614179.淘宝.com/search.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