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 NI VBAR

楼主(2012-01-29):
V8在调节的时候4颗舵机都在中立点,十字盘水平,上下也很平,,,为什么关掉软件重新插电 螺距最大 最小的时候十字盘是很不平的,尾舵机也不在中立点了呢,这是为啥,,难道V8没有记忆

网友:
虽然我的vbar已经出了,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次,怎样调不好。但一样的飞。

网友:
在调 节时,把中立点,最大,最小逻矩确认调平就行了, 无副翼飞机。,上电时,十字盘并一定是平的

楼主:
回楼上几位,,,现在十字盘都很平,锁尾舵机也在中立点,,现在飞机转起来就是离了歪斜,,我根本没去修十字盘的舵

网友:
用V8调平控微调不要动

网友:
有可能是因为你舵机的问题,每个行程
量都不一样!

网友:
飞起来没问题就行,可能和自动微调有关。

网友:
楼主你设定上有错误,设定正确一定是平的。

网友:
按教程一步一步设置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V8在调节的时候4颗舵机都在中立点,十字盘水平,上下也很平,,,为什么关掉软件重新插电 螺距最大 最小的时候十字盘是很不平的,尾舵机也不在中立点了呢,这是为啥,,难道V8没有记忆

V8就是这样,我3个V BAR都这样,设定好后再次通电,十字盘最高最低时,升降舵会不一致(只是一点)这是正常的,不影响飞行,尾巴为什么不回中,那是因为V BAR的自动补偿,通电后尾巴的位置不会在中间,如果你的普通螺距曲线最低点升高,尾巴就会变化,最低点曲线越接近0度,尾巴越靠近中立点,这些都不影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