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乙炔烧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拆车刀的合金刀粒下来??

楼主(2012-01-29):
除了用乙炔烧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拆车刀的合金刀粒下来??
高频感应加热设备我也没有。

有没有一种化学方法可以拆的??

关键是怎么融掉合金刀粒下面的铜

网友:
可以用电阻焊

网友:
铜的稳定性大于铁,估计用化学方法很难。

我用燃气灶烧过,烧不下来。这种铜钎焊用煤炉肯定能烧下来,

网友A:
不同火焰的温度不一样,貌似乙炔是3200度,煤气的温度很低,如果用乙炔做饭锅很快就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火焰的温度不一样,貌似乙炔是3200度,煤气的温度很低,如果用乙炔做饭锅很快就漏了
饭先焦还是锅先漏,ms焦饭并不好吃

网友:
找个煤炉,加上生起火把刀放里面,盖上砖, 鼓风机伺候,鼓风机借老婆的电吹风也行

网友:
如果刀杆不粗的话可以用砂轮磨掉,其实买一粒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喜欢的就是折腾~

网友:
如果有电焊,原来刀杆也不要了,可以用大的电流焊刀头附近,注意不要焊到刀头上.看红了,就往下抖.肯定行.

网友:
用角磨机搞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便携式焊枪: 2升小型氧气焊具 制冷工具 . 温度可以达到1500℃,可以熔化铜焊条及银焊条. 用于制冷维修和其他铜管等焊接.
价格在180左右,买一大瓶打火机用的气也就5元,去买氧气的地方充上一瓶气也就2元,记得充氧气前把瓶子抽真空,充打火机气的瓶子充气前也要抽真空。

网友:
应该没啥化学方式把铜融掉 只能加热  找附近的锅炉房 说好了 开炉门放里烧

网友:
化学方法....
做电路板时用过...

1,FeClO3水溶液,加热效果更好
2,HCL+H2O2+水,注意防护和通风,冒黄烟,吸入会中毒

以上两种方案都不要把刀杆一起泡过去,只泡合金粒和铜就行了...
就是不知道对刀粒有啥损伤...

PS:废液不要直排下水道,至少要大量水稀释再排...

网友(2012-04-05):
加热后扔水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几几十块买把煤气X喷枪就行了配个大排档那种减压阈

网友:
拆刀头干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