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明,真的想不明?

楼主(2012-01-29):
(直机)有副翼和无副翼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到底是有副翼自身平衡性稳定,还是无副翼电子平衡性稳定呢!

网友:
有副翼平衡性較稳定, 個人感受 :loveliness:

网友:
当然是无副翼的稳了、我的X4是500级别的无副翼、飞起来比我的600NSP有副翼还稳、亲身感受。

网友:
飞惯了有副翼的后才开始接触无副翼的,是感觉还是有副翼的要比无副翼稳定并好飞,但飞久无副翼的老手都说无副翼的更稳定.好飞。也许是我们还没有适应.习惯的原因吧

网友:
 不要想 一飞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无副翼对电子设备要求高

网友:
无副翼在自旋动作的时候比有副翼稳。其他动作上可以通过参数调节改变动作的响应速度。如果调不好,会比较难飞。

有副翼只要机械结构调整好了,一样可以很稳,而且不会受制于电子设备的极限和故障问题。

另外,无副翼由于少了副翼,阻力减少20%,可以飞得更久更暴力。

网友:
老鸟飞什么都能稳。小鸟炸多了就成老鸟了。

楼主:
听了楼上这么多意见,我觉得有副翼直升机就像我们机械增压汽车一样,无副翼就像涡轮增压汽车一样

网友:
如果都调好了,应该是无副翼更稳一些,但是手感不一样,有副翼执行遥控指令感觉很舒服,我的无副翼总感觉被MB3.0延迟了下,虽然不明显的,但是总有这个感觉,可能就是MB3.0要把从接收机来的命令重新计算以后再给舵机的原因吧

网友A:
就跟玩HiFi一样.高手玩音响都能听岀弦乐的松香味!

网友:
我没飞过无副翼,我是来了解情况的。

网友:
无副翼是电脑控制的,有副翼是人脑控制的.你讲哪个NB些?

网友:
我觉得无副翼的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抗风,特别是在一些小鸡上更明显

网友:
有副翼 - 是靠机械的原理(贝尔 - 希拉 原理) 设计出平衡翼,利用这个满足机械原理的平衡翼去控制、稳定主旋翼 。

无副翼 是 把 机械原理(贝尔 - 希拉 原理) 写成计算机程序,然后 利用舵机 自动去 稳定主旋翼。

如果调整好,肯定是 无副翼更稳定,因为 无副翼是借助了电子设备去稳定飞机,灵敏的电子设备肯定强于有副翼的机械平衡杆 ;同时 无副翼 的旋翼头上,少了 副翼,空气阻力减小了,节能,动力性能也要强很多。

无副翼里面重要的电子设备就是3轴陀螺,这个设备硬件 软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无副翼直升机的飞行性能。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还是直接上无副翼

网友:
没米上有副翼?

网友:
无副翼好飞,另一点就是炸鸡容易修,还省钱

网友:
阳台侠坚持有副翼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玩过CP后,我也要上无副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跟玩HiFi一样.高手玩音响都能听岀弦乐的松香味!
某些高人甚至能听出某个乐器演奏者的身高呢。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网友:
有副翼 无副翼 有副翼 无副翼 ............那么多答 案看着我等新手头晕啊

网友:
稳定性??!一个用锁尾陀螺仪,一个用三轴陀螺仪,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