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接收器的卫星天线连接线折了,怎么办?

楼主(2012-01-29):
我用的是JR的XG8控,接收器还练着一个卫星天线,上次暴力飞行飞机撞石头,接收器和卫星天线之间的连接线折了,昨天不带那个小卫星天线试飞,感觉没有任何异常,遥控距离也很远,接收器自己带两根天线的,不知道多出来的那个卫星天线是干什么的?网上卖的JR连接线都是中间三根线的,我的这个却是中间四根线的!请问大家不带卫星天线可以吗?

网上截的图,高手帮我看看,多谢了!

网友:
由于2.4G信号是直线传输,加卫星天线可以防止信号被遮挡,是增加可靠性的措施。

网友:
这个回传  我嫌麻烦。。。一直就没插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高手,我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接收机我有

网友B:
这是回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回传

正解

楼主:
回传什么?电量?

网友:
用4S线改

网友:
这个是回传,我的XG7附带的RG831B也有,拔掉它后一样也可以用的,回传意义不大,如果拔掉就会没有回传的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