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自制风扇无刷,为什么总是转几圈就停下啊?

楼主(2012-01-29):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2&page=4
依照上面的方法做的,只能转几圈,那位大神可以给指点一下。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4020
还有就是添加fet有什么做用,请详细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调整一下霍尔传感器的位置再试试看。

楼主:
换过两个位置了,还是转不起来,郁闷啊,第一个电路图里面的霍尔感应器的接法没问题吧。

楼主:
还有就是fet的主要做用是什么,xx的自制小无刷用在小飞机上效果怎样?

网友A:
我绕的仅仅到了可以转的程度,还不能实用到飞机上。坛子里也仅看到添翼绕的风扇芯片小无刷实用到了微型固定翼上,可以搜下他的帖子看。后边加fet是为了扩流,从而获得更大的电流来驱动大些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