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自行换过T8FG控上的电位器。

楼主(2012-01-29):
我的T8FG都用了,,2年多了。。是T8FG刚出产的第一批。。升级过3.0了。。。日手的。。自行换了美手。。现在那尾舵电位器漂得很利害。。。校正也无法再校正中立点了。。也试过。。。把电位器移位。。也不行。。。求电位器的参数。是5K还是多少K的。。还有在那里买到。。。

网友:
北京双叶
据了解新版的电位器换了白色的

网友:
不能发回厂家换吗?

网友:
试试把电位器泡在无水乙醇里清洗一下,还能再用半年。我的12fg已洗过多次了

楼主:
无水乙醇...不知我这里有没有得卖。.我拆开过。。。电位器。。看到里面的碳层都磨损很多了。。。

楼主:
无水乙醇。。是酒精吧。。。高纯度酒精。。

楼主:
不想送双叶修,,,因为很长时间才回来。。真没得灰。。。

网友:
拆开来用棉签擦下把,还有一个办法,把电位器的滑点稍微移动开一些避开原来的滑槽,这样估计还能用上几年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遥控两侧的滑杆和摇杆上的是一样的,也可以拆下来调换下,反正滑杆基本用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T8的老版本是不是以前14MZ那种蓝色的电位器。

网友(2012-05-25):
这个是老版的村田电位器,以前的12z 12fg 14mz都是用这个我这里还有好多个这样的电位器

楼主:
各位。。你们热心给的链接我也去买了这个电位器了。。也换上了。。不一样的。。因为T8FG的电位器不是10K的。。而是2K的。。。所以我控上的电位器。。换了也用不了。。还是。。有模友说。。把旁边的电位器拆下换到杆上。。那个也是不行的。。因为旁边起落架的那个电位器是蓝色。。10K的。。只有遥杆上那4个是白色的。。而且我也测过了。。是2.2K的。。这个FUTABA的电位器是定做的。。所以如果控上的电位器坏了。。基本上是没得换的。。除非你发去双叶用500元换来一个电位器吧。。像我这样的人。。电位器对我来说。。操不了1年半就完了。。。现在我的电位器也是硬着用。。几时坏我也说不准。。这个我想还是双叶公司把电位器放出来卖给大众的模友吧。。。

网友:
老版的电位器

网友B:
去找 3382G-1-252。。。

原装的是2.3K左右的,实测的。 这个替代的是2.5K, 要美国digikey订购,反正有代购,我买的在路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找 3382G-1-252。。。

原装的是2.3K左右的,实测的。 这个替代的是2.5K, 要美国digikey订购,反正有代购,我买的在路上了。
   等你的测试帖   8fg玩家有福了

网友:
8fg的电位器这么烂了?
4vf 当年被人折腾了N手,一样不抖舵,那寿命。。。

网友:
楼主别急,两侧的滑杆上的滑动触片拆下来替换一下试试看,碳膜wd40擦一下,多半是触片变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建议用wd40往电位器里加,一般电位器用久了可以用无水酒精清洗下,然后加两滴白油,这种方法很多玩音响的朋友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用wd40往电位器里加,一般电位器用久了可以用无水酒精清洗下,然后加两滴白油,这种方法很多玩音响的朋友都知道。

白油是什么?硅油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