吭爹啊!

楼主(2012-01-29):
今天想打开450PRO的侧板重新部线!吭爹的事来啦!1.5内六角螺丝拧圆了三个,怎搞出来啊!还有就是有没2.5内六角螺丝换啊!

网友:
磨一字。。。。
我的直接换2.0刀头螺丝。。

网友:
用锉刀在螺丝中间挫个一字槽,再用一字螺丝刀拧出来,挫的时候时候要小心,尽量在螺丝中间开槽,

网友:
我买回来直接换的2.0螺丝  .........有些钱不能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给飞越搞死了,没想到拧圆就那么容易,锯一字就老半天也没一点深,MD太吭爹了

网友:
用小的斜嘴钳,钳住以后一拧就下来了

网友:
飞越的空机,一到手全部换杯头

网友:
锯一字或用小锉刀把螺丝头两边磨平,用小尖嘴钳子拧下来。常这样的话建议就买个工程师的拧坏死螺丝的专用钳子吧

网友:
不是把螺丝中间锉一字,是两边锉成个大一字,平口钳一拧就出来,我是百试百灵,当然狭小的地方是不行呀。

网友:
我的机机一 买回来就把螺丝换成杯头的了 飞越的螺丝新不过

网友:
如果对面的侧板螺丝都能拆开那就再简单不过了.只要一手拿着侧板,一手拿着金属件.稍微转下螺丝就松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楼主太粗鲁了

网友:
一字开中间  口子开两边

网友:
下手太猛了

网友:
受教了,,,马上换杯头螺丝,

网友:
原装蘑菇头的话,工程师的钳子也没用,卡不住。

带胶上的话,加热再拆吧。

果断换杯头。

网友:
淘宝上去找找  有种日本进口的 转搞花丝螺丝的钳子  很有用   不过价格有点贵!

网友B:
找了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15356126 这个是链接  可能对你有用  以前我搞机修的时候用过  非常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亲,那价格太坑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15356126 这个是链接  可能对你有用  以前我搞机修的时候用过  非常管用

算了,一把国产大力钳就解决了。

网友:
我的450上基本都换2.0螺丝了,1.5的太容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