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盈天行者40A有问题,险被炸机。是误会。

楼主(2012-01-29):
去年11月26日买的好盈天行者40A,安装在MD塞斯纳上,动力配置为朗宇2216,KV880 用桨11*5.5马刀,和1047都用过,按电机厂家的数据,电流只有20A以下。这套配置飞行不到15个起落,初三到太平寺飞场飞行,2次出现副翼舵机短暂失控,飞机在空中自主倾斜,当时怀疑是干扰回家后虽然知道线性BEC无需加磁环,还是加上了磁环,并且将接收和天线远离电调,把副翼舵机延长线改为焊接,并且不用Y线连接,改用襟翼副翼混控。初五再去飞行,有所改观,现在回想起来空中也有过短暂的自主倾斜,不过当时以为是风,没有在意。初7再飞,刚上天走了一圈航线在离我30米左右,高度也是在30米左右突然自主翻滚540度,打舵有反应,紧急收油勉强降落,无损失。百思不得其解,后摸了摸电调,发现较热,电调表面温度估计高于40度,MD塞斯纳设备仓通风是很好的,环境温度在6度左右的时候,电流20A左右不应该这么热,就此估计是电调BEC电压输出不稳导致的舵机失控。

已给好盈发了消息,希望得以返厂检测维修或更换。

最新情况见13楼,换了ZTW的40 SBEC版上去,虽发热大大减低,但依然出现同样故障,判断非电调原因。故障尚待查找。

几次故障下来总结出一个现象,就是每次都是在转弯时出现故障,这次是在第三边航线做了个横滚转向第4边时出现的。

网友A:
我5个天行者40a。5v输出用万用表测量,四个4.95v,一个5.00v,可见供电电压精度还是略有差异的。

你测试下如果靠近电容的一端特别热的话,可能就是供电的管子负载太大。

如果这个情况,输出电压5v没问题的话,就要检查是不是什么地方负载太大,卡舵之类的。或是管子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5个天行者40a。5v输出用万用表测量,四个4.95v,一个5.00v,可见供电电压精度还是略有差异的。

你测试下如果靠近电容的一端特别热的话,可能就是供电的管子负载太大。

如果这个情况,输出电压5v没问题的话, ...

恩只能排除法看了,舵机在地面测试没问题,运行流畅。
因为舵机线最长,因为线阻的原因,所以副翼舵机先反映出来

网友:
会不会是电调和接收机挨的近

楼主:
标题

在好盈网站查了规格表.此40安电调BEC输出为5V3A,3s下可带4个舵机,而天行者20A的BEC输出为5V2A,3s下也是带4个舵机.不解.另外40A的带UBEC的天行者也上市了,支持4S哦.贵10元,不错.

网友:
国产舵机链接线一长,就会在一些情况下不可控的,之前我用银燕8g,1。5米的延长线,舵机会自动来回走,非常规律,楼主的舵机如果是银燕的,不如刻意加长舵机延长线试试看,应该可以模拟出问题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不接电机,测一下静态电流还有动舵时候的动态电流。

粗略按照,电池电流*电池电压=5v*电调供电电流

如果算出来,电调供电电流大于标称值,那应该就是过载。考虑舵机。

如果小于标称值,应该就是电调的稳压管问题。考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不接电机,测一下静态电流还有动舵时候的动态电流。

粗略按照,电池电流*电池电压=5v*电调供电电流

如果算出来,电调供电电流大于标称值,那应该就是过载。考虑舵机。

如果小于标称值,应 ...

用舵机测试仪配合万用表串进舵机线测了下,中立位置电流为10毫安,连续打舵电流为100毫安以下,一般在60-80毫安。是在带了舵面的情况下,可能空中会大些。

4个舵机全部连续动作的话,也不会超标称3A

楼主:
如果好盈售后需要自己支付运费的话,返厂就没意思了,还不如配个外置UBEC了。

网友C:
怎么说呢,要是返厂,厂家还出运费的话,那么生意就不好做了,一个天行者的40a,全新也不过50多元,而往返邮费要高达30元,如果是顺丰的话就是44元,厂家出厂价格估计也不用44吧,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要是返厂,厂家还出运费的话,那么生意就不好做了,一个天行者的40a,全新也不过50多元,而往返邮费要高达30元,如果是顺丰的话就是44元,厂家出厂价格估计也不用44吧,你说呢。。。。。

恩,挺好,挺通情达理的,反过来想想,要是不修,我白白损失59+运费,要是我出运费修理那么这个等于就是90-100元买的了,而这个电调才使用15个起落,你觉得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更为合理?要是由消费者承担,你不觉得消费者更难当了么?你说呢?

再说一句,在天C从不缺乏善良而包容的消费者,缺乏的是有责任心的企业。

网友:
好赢40 A 的BEC有问题 我之前有过 直升机450 都莫名其妙的炸了几次 BEC输出5V 没问题 但只有1.3A A数不够 舵机就失控了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今天更换了电调,调整为ZTW的40A SBEC版的再飞,再次遭遇同样故障,这次没那么幸运,螺旋扎入半人高的草丛,找了20多分钟才找到飞机,搞得全身都是草籽,损失电机轴一根,螺旋桨一根。机身毫发无损。
根据排除法则,现在只剩接收和舵机了,下次更换舵机,再不行更换接收。找不出原因得郁闷死。
在这里给好盈道个歉。并非电调原因。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怎么说呢,遇到问题不能老发牢骚,出现问题要解决问题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遇到问题不能老发牢骚,出现问题要解决问题

你说的全是废话,于解决问题毫无用处。发贴就是为了寻求建议,你回复点有用的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