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W装好后,设置了,然后装电池起飞,突然翻滚斗,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1-29):
DJIW装好后,设置了,然后装电池起飞,突然翻滚斗,拿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以下都可能:桨装反,电机和飞控不对应,飞控安装方向有错等

网友:
装上去了不等于装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电调的x1,2,34,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桨装反没?
调参软件多轴的设置正确不?
看看线连错没?
电池装上后 先不要飞 看看 重心在不在中心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
我按照说明书的设置搞的啊

网友:
桨反了,电机转动方向不对

网友:
1234电机插的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