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这种汽油机安在600直升机上

楼主(2012-01-29):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525153387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给点见意

楼主:
不会上图

网友A:
NGH最新推出,世面在售的最小型汽油机,结合了甲醇机和汽油机的特点,结构紧凑重量轻,燃油经济性更好,可替代40-56级别甲醇机使用
看说明应该可以。不过据说汽油机比较娇贵,不实用吧

网友B:
力量和调试不知道怎样,最好有飞行视频

网友C:
谁试试、可以的话我也换了

网友D:
这个值得期待、、、、、

网友E:
这个马力太小了,比32发动机马力还小很多,放在50的直升机上最多也只能悬停一下

网友F:
不用考虑了,肯定不行的,马力太小!

网友G:
就怕动力不够 大动作 不行吧

网友H:
只能悬停飞飞航线吧估计,动力下降重量增加了还要带点火系统,好处是汽油到处都能买,随便飞爽

网友:
是固定翼发动机吧直升机没这么小的汽油发动机

网友I:
没必要吧!

网友J:
直升机想都别想了
汽油机有个指标叫抗爆震能力,排量太小的话,抗爆震能力不行,这也是汽油机不能做的太小的原因之一,因为汽油是混合物,
从发动机样子看明显是固定翼用的,装直升机上动力和散热都是问题

网友K:
20cc的,有2匹马力,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