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丁想上玉兔,糊弄的配置,敬请高手斧正,谢谢^o^

楼主(2012-01-29):
新丁一个,看到坛子里的朋友都调戏上了玉兔。也心痒痒地想上玉兔了。
自己糊弄了一个配置,第一次玩四轴,也不知道这样配合不合适。恳请高手抽空斧正一下。谢谢^o^
俺想达到的效果:
首先,俺是新手,四轴是第一次,之前只玩过四通道的电直,手头没好控。
第一步:先能平稳地飞起来,过渡到飞航线等,
第二步:添加点配件接着玩CF 定点悬停、自动返航等等。
第三步步:玩腻了赤果果的兔子,添加设备玩FPV

准备消耗的银子:六千封顶吧。毕竟只是业余消遣,不能太过了。
下面祭出俺的糊弄配置,能得到高手指点斧正最好了。谢谢^o^

机架:极枫
FLYINGROBOT-550
飞控:玉兔牌Lfmc Rabbit Flight Control
扩展板::玉兔 功能扩展板 定高 定向 CFCareFree)功能11681782020
电调:好盈天行者SkyWalker-40A无刷电调4592501976
配件:4轴电源分配板
配件:电池伴侣 超级电显 航模 报警器 配附件可测电流/电量/转速等160701515
电机:Sunnysky朗宇V2216KV650/800413557060240
电池:ZIPPY 3S 5800MAH 30C 锂电池1380385185185
专用桨:美国原厂APC多轴专用 1238 正反一对2711571428
充电器:飞科达 B6 6X80C全中文菜单平衡充 内置电源正品139040500

                                             四轴基本配置

4轴专用9路跑马灯带
天地飞七通道遥控器WFT072.4G中文菜单双接收163866000
                                                     飞行配置3167
柏通1.2G/1.3G 2.5W FPV专用正品柏通大功率图传1710725104104
SONY  CCD 540线  OSD菜单 广角镜头12652805555
时立USB视频采集卡-笔记本玩游戏绝配SD30R-支持S/AV端子和色差118019000
                                                       FPV配置41721346

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点:
俺的动力配置是不是合适了?有没有错误?能不能满足暴力飞行和以后不断添加的设备重量?
配置里有没有明显的短板?哪里可以优化?……

网友:
lz的配置真够奢侈,赞一个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A:
 新手一上来就这些

网友B:
小弟,你咋整得跟俺的想法一样呢?
俺的第一步先飞起来,第二步上CF,现正等兔老板呢...第三步上航拍....

这下子变成俺在前面趟血路,你在后面捡蛋蛋啦...

网友C:
5800mAh 3S电池才180g????这么轻啊???
我2200就100多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2200ma的电池的重量吧

网友D:
电调垃圾

网友E:
你这个图传也太大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一上来就这些

正因为是新丁,不懂性能、不懂调试。
才想弄好点的,先能飞起来。
熟悉了才去折腾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你咋整得跟俺的想法一样呢?
俺的第一步先飞起来,第二步上CF,现正等兔老板呢...第三步上航拍....

这下子变成俺在前面趟血路,你在后面捡蛋蛋啦...

 同志!~~终于找到组织了
你先前头趟雷,
俺后头捡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00mAh 3S电池才180g????这么轻啊???
我2200就100多了。

 那个……俺也没弄清楚,等过两天问过掌柜的再改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垃圾

求解释。
求推荐。
谢谢。
俺发配置出来就是想借助大伙儿的经验和智慧,尽量把它弄合理了。
多多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图传也太大了点吧

请兔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图传也太大了点吧

太大是啥意思?
功率大?体积大?重量大?
俺的想法是城市里,找空地不容易,小区环境障碍物多。对传输有影响。
功率大点可以留些富裕度。
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
请兔哥指点。谢谢。

网友:
好奢侈啊...
如果是我.我不会买那个什么电源分配板.
自己动手把电调焊一起就好了.不过楼主米人.买吧

如果不差钱.飞控直接上DJI吧.
天地飞也换成FUTABA的.对了.
入门最关键是控.最好预算大部分都给控.我现在后悔买个差控了

网友:
控是败笔

不说国产和进口
玩四轴  7通根本不够

另外
b6有这么贵嘛
158啊 不带电源  买个25a的电源100  也才200多呢

网友F:
  兄弟握个手,我的配置基本跟你差不多,想法也基本跟你差不多,可今天首飞失利炸机损失惨重; 但高楼间fpv我是等4轴升空后才感到一阵慌张.....   不过既然扎进来了,就得继续硬着头皮往前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握个手,我的配置基本跟你差不多,想法也基本跟你差不多,可今天首飞失利炸机损失惨重; 但高楼间fpv我是等4轴升空后才感到一阵慌张.....   不过既然扎进来了,就得继续硬着头皮往前冲。。。:em25 ...

呵呵,,慰问一下,
在高楼间FPV,除了四轴,已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吧?
俺入手玉兔,主要因为它有CF功能,俺可以把四轴当固定翼来飞,
又有自稳和定高功能,还有GPS,可以把它当直机来飞,
等我飞熟了,我取消自稳,可以象直机一样玩3D,呵呵

网友:
改一下机架吧,换DJI F450,充电器直接POWERLAB 6吧,伯通图传700?不如直接买罗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