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 ONE中位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2-01-29):
在jive电调未定速前我先把螺距全调成0°用默认的油门曲线把转速定在了1450转。之后把螺距曲线按照DJI的螺距-4,5.5,10  油门0 80 80 80 80  ,然后手动起飞发现摇杆还没推到中位飞机就可以悬停了,把ACE ONE的中位设置在允许范围内最靠近悬停位的地方(没办法很精准 因为在靠近悬停位置的时候系统就会提示一个叉叉)     接着我手动起飞悬停了   转速稳定在1450  然后切自驾,转速马上掉到1250转(飞机就马上掉高了,这个时候我继续提高螺距才能维持原来高度,再切回手动马上又升了高度)。之后试了几个办法都一样 只要一切自驾就掉转
请问在电调定速-设置螺距油门曲线-ACEONE中位中的具体流程步骤是怎么样的,知道的大大麻烦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我就只有一条螺距曲线一条油门曲线  ,应该不存在切自驾螺距/油门曲线变换的可能吧,jive电调定速后就算降油门曲线也是没用的,电调会自动补转到你设定的转速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切自驾就掉转,从一个恒定转速掉到另一个恒定转速。我是用来k牌电调的定速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慌兮兮的

网友:
建议把电调的定速取消,同时将油门曲线设置成0 80 80 80 100;试一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jive电调没办法取消定速啊

网友:
HELI JIVE可以取消定速

首先检查U通道开关切换前后,油门曲线是否有变化

网友:
设置在几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模式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式11不是在第一次断电后会记录定速吗

网友:
老的jive和powerjive  mode 11是带定速的
heli jive mode 5相当于原来的mode 11,带定速,其他模式供参考:
mode 2 不带定速,完全用油门控制转速
mode 3 混合模式,油门低于一个设定值时,无定速,高于设定值,带定速
还有其他mode,不多说了

测jive转速,建议用jlog,接线简单又准确

网友:
我的450 装ACE ONE,油门螺距就用的一般飞行模式,没有按照DJI的推荐设置,目前来看手动切自驾从来没有掉高度,很平稳

网友:
楼主设置中位的时候你的油门必须要0到100,你80时候设是不行的要把,最大油门调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