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何原因炸机~~~~~H控和冲浪者

楼主(2012-01-29):
低空目视飞行,飞着飞着打副翼转弯的时候突然就下来了~~H控和冲浪者,平衡模式副翼角度设置的30,俯冲爬升角度20,副翼和升降P值160~~~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螺旋坠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2NTk4NTQ4.html

网友:
应该是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重?

1.1KG多一点点

网友B:
收H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H飞控。。。。。

飞机已修复,电子设备无一损坏~

网友C:
凡是转弯的时候,方向失控的,大都是失速,造成方向舵失效,螺旋,加大方向舵会改善低速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转弯的时候,方向失控的,大都是失速,造成方向舵失效,螺旋,加大方向舵会改善低速性能。

这个弯我用的副翼啊,没有用方向舵,那我这个就是因为失速造成的螺旋咯?飞控里我横滚设置30度,在平衡模式下是不是最大30度转弯机身倾斜过大?另外我副翼P值160是不是大了?

网友:
P大不大看震荡大小。看看重心。一般带油门飞速度别低于30基本没问题

楼主:
视频中看出应该是没有震荡的,当时速度也是37

网友:
看副翼输入输出量差很大,打舵过猛 请几米帮助诊断吧。

网友D:
安全高度设的多少?看到失控前的高度是22,速度是37,如是默认的100米的话,这应是H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未上升到安全高度前,切到平衡模式,在P值未调整的情况下,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螺旋,前面我用1.37米的凤凰飞过,上升到安全高度后,一切正常,可就是不到安全高度,就出现楼主这种情况,前面我的机器炸的时候也没在意,现在看到楼主的机器也出现这种情况,才联想起与我的机器炸机的情况是一样的,说的对否,请几米再做全面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高度设的多少?看到失控前的高度是22,速度是37,如是默认的100米的话,这应是H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未上升到安全高度前,切到平衡模式,在P值未调整的情况下,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螺旋,前面我用1.37米的 ...

安全高度100米,当时P是160 160,平衡模式目视飞行,本来好好的一下子就下来了,我目视并无失速!

网友E:
刚看了下录像,升降p太大,已经在上下震荡了,副翼p也略大,一般设置到震荡p的65%左右,

由于拐弯的时候,一下角度很大,超过了,所以失速螺旋了!

ps:平衡模式安全高度没有什么关系的,安全高度只作用于回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看了下录像,升降p太大,已经在上下震荡了,副翼p也略大,一般设置到震荡p的65%左右,

由于拐弯的时候,一下角度很大,超过了,所以失速螺旋了!

ps:平衡模式安全高度没有什么关系的,安全高度只作用于回家模 ...

几米,我升降是160都开始震荡了那65%我只能设置104?另外我横滚角度设置30应该不是事故的原因吧?那我接下来降低P值,横滚角度还是延用30

网友F:
我也和你一样。。。。6分40秒的时候螺了 天狼星+H飞控 双P也是160 飞的时候没感觉震荡 40多公里的时候 突然失速 螺了 手动改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2NDA2MDc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和你一样。。。。6分40秒的时候螺了 天狼星+H飞控 双P也是160 飞的时候没感觉震荡 40多公里的时候 突然失速 螺了 手动改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2NDA2MDc2.html

也是突然就螺了没征兆~幸好你高度够,我是太低了直接就炸了~你的平衡副翼和升降角度设的多少啊?

网友:
楼主的录像里,开始在向北偏西方向飞的时候,50%的油门才不到30km/h的速度。
后来拐到东南向最后螺旋的过程中,一直拉着升降杆并打着较大副翼,虽然油门在30-40%,速度却一直维持在近40km/h。
比较象从逆风转至顺风的情况,虽然37km/h的地速,但空速应该是比较低,据个人判断失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和你一样。。。。6分40秒的时候螺了 天狼星+H飞控 双P也是160 飞的时候没感觉震荡 40多公里的时候 突然失速 螺了 手动改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2NDA2MDc2.html

17楼的录像看过了,可能因为17%的小油门,又同时打了较大副翼和尾舵,导致过度倾斜丧失升力进入失速螺旋的。
天狼星还没飞过,据一些飞冲浪者模友反馈情况,以下是载重较大时需要注意的。
1:最大横滚角和最大爬升角不要设置太大,有个25度和20度就差不多了。
2:平衡模式时,特别是小油门或者顺风低空速时,副翼和升降不要打得太猛,特别忌讳副翼方向一起打,如果同时还拉着升降,失速的可能性很大。
3:起飞时,如果开平衡模式,可能爬升不够快,注意前方的障碍物。

网友:
平衡模式如果是小油门,因为飞控一直试图拉升降舵来拉平飞机,而不会象手动时有的飞机缺少升力时会自然俯冲增加空速,因此比手动更容易失速。
特别是转弯+爬升,最好看动力和载重情况适当给大点油门。

楼主:
剑侠分析的在理,当时风向的确是这样,看来确实是失速螺旋了,我现在把失速安全关了,你快快弄出空速吧,这是最期待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剑侠分析的在理,当时风向的确是这样,看来确实是失速螺旋了,我现在把失速安全关了,你快快弄出空速吧,这是最期待的

失速安全并不是控制油门防止失速的,当初名字也取得太潦草了。只是在横滚过大侧滑时尽力地去反向打满舵。对横滚角设置过大+侧风有效果,但空速过低失速了没有办法。
空速已经试用过了,看录像还是比较准的,不过还没加进去控制。过年比较忙,天气也很冷没去飞,所以有些东西没法试验。
目前已经完成并模拟测试了定向定高的航线模式,定点定高的盘旋模式。等试飞完成后将加入空速控制油门防止失速,还可以做到定速定向定高的航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失速安全并不是控制油门防止失速的,当初名字也取得太潦草了。只是在横滚过大侧滑时尽力地去反向打满舵。对横滚角设置过大+侧风有效果,但空速过低失速了没有办法。
空速已经试用过了,看录像还是比较准的,不过还 ...

哈哈,这些东西加进飞控就更强大了,希望新固件快快测试发布。对了剑侠我群里跟你提过的OSD上电压不降的情况已经解决,不是飞控的问题,是我把飞控供电也接到稳压后面了所以电压一直稳定的呵呵

网友:
希望剑侠尽快完善升级,并把自动跟踪天线一并生出。

网友H:
过年也没闲着啊

网友:
典型的小半径转弯失速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过年也没闲着啊

哈哈,瘾大的很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