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大家,FF飞控的CF功能搞出来没有?

楼主(2012-01-29):
      各位大佬,近来俺初练四轴,基本上能飞稳了,但四轴稍微飞远飞高一点,我就有点看不清恣态,

俺有点害怕四轴失控,所以近期想上CF功能,高了,远了都能控制自如!

我这两天潜水做了一下功课,知道玉兔已有CF功能,但俺心里还是没有底,还想比较一下,

不知道FF的CF功能搞出来没有?

请四轴老鸟们指导一下......

楼主:
如果有,请PM我一个链接,俺想比较一下...先谢了!

楼主:
已经从资深模友栋栋那里得到答 案了,FF飞控目前还没有开发出CF功能,

如果入了FF控,暂时只能在近处飞飞,不可能像飞固定翼一样飞远飞高

所以,俺铁定入玉兔的CF功能了  ,

既可以把四轴当固定翼玩,又可以把四轴当直机玩,还可以玩3D.

模友们请继续关注俺调戏玉兔的进程,督促俺提高水平,尽早成为四轴高手....

此贴封贴

网友A:
四轴受留空时间限制,不可能飞多远啊。一般能飞十分钟就差不多了,而且遇到快速移动或者下降速度过快的话电流会急剧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受留空时间限制,不可能飞多远啊。一般能飞十分钟就差不多了,而且遇到快速移动或者下降速度过快的话电流会急剧增大。

根据俺以前玩固定翼的经验,一块2200,25C的电池,飞涵道固定翼一般只能飞5分钟左右,但飞四轴可以接近10分钟啊,
留空时间比飞固定翼长多了
象玉兔飞控有了CF,就可以像固定翼 一样飞远一点的航线,,也可以飞更高啊....

网友B:
不要吧CF看的很强大 多看看别人发的 失控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吧CF看的很强大 多看看别人发的 失控帖

只要注意舵量,提高飞行技术,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总比没有CF功能,导致只能在很小范围玩四轴,最后失去玩模型的挑战性要好呢
俺是这样想的啊,呵呵
就像固定翼一样,固定翼飞远了也会有失控滴。。。
玩模型哪有不失控的?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四驱改 的提醒:
    模型有风险,玩家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