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铜板上面铣田字槽,有什么好办法让铜柱不倒

楼主(2012-01-29):
在铜板上面铣田字槽,先铣好一字槽以后再铣田字,现在办法落后,很多铜柱倒了不说,而且槽里面有铜的残渣难以清理,想到铣好一字槽以后,在槽里面添加填充物,可以阻止铜柱倒伏和残渣的形成,用什么充当填充物好呢?

网友A:
深度分层铣试试

网友B:
看工艺中间是用锯片铣刀加上卧洗搞的把?

网友C:
以前做模具铜公的时候,柱子比这个还细都不倒,披锋用铜丝刷轻轻刷下就没了,看你的痕迹很像是用锯片刀铣的,你试试磨把单刃刀,后角大些,高转速、小下刀试试看。

楼主:
就睡用卧铣干的,楼上说的是立铣刀,难以做的这么密集

网友D:
如果是用立铣刀,从左上角开始,先横竖两刀铣第一个柱子 然后依次这样铣下去试试行不行

网友A:
用的锯片刀很难控制不向两边倒的,要不你在切好的槽里塞上和槽一样宽的铁片再切!还是用立铣刀小切深搞好些吧,还省事点!

网友E:
分层切削,每刀0.15MM

网友F:
你就填充水泥就可以,最后使用盐酸把水泥除去

网友G:
水冷里面?
建议:
1、密度降低一点。
2、水与铜的热交换面比条状的增加不多,条状的也可以吧?

网友H:
无论你用立铣刀还是锯片铣,分层铣,是最好的办法,能够绝对保证铜柱不歪斜,而且就算你再细的铜柱也不会歪斜。

网友I:
分层切削

网友J:
 LZ是嫌分层切削效率低了 呵呵

网友K:
这是啥上用的呀。

网友L:
 一刀落没有不倒的吧

网友M:
装24只铣刀片分层铣应该没问题,效率也不低

网友N:
蜡与松香混合填充,比例控制好,可能行,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O:
木片就行了

网友P:
看楼主是怕麻烦,注满水冷冻结冰试试,简单易清理,只是设想不知是否通过,

网友Q:
做成条状的就行,能做成漩涡状最好,这么多的小柱子除了好看,用处不大的啊,把柱子适当放大点,加工效率才能高啊

网友:
微量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