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想升级无副翼,使用一套mb的价格快可以买套亚托450无副翼套装了。划算吗?

楼主(2012-01-29):
一直飞mcpx,已经四面悬停了,飞亚托450手感完全不同,现在450也就只敢对尾还乱飘,两个互相干扰,想把亚托450升级成无副翼系统,应该和mcpx手感差不多吧。
看了一圈mb一套系统下来快2000了。给网上看了一下亚托的3gx也就2000多,不知道mb比3gx好多少?
不太了解。 谁给说说。。

现在mcpx 和 亚托450两个一块飞都受影响,mcpx飞顺了 450很不顺, 450顺了mcpx又不顺。。。。

网友:
时间问题,飞久了飞什么都顺手

网友:
 入魔在于折腾

网友:
推荐mb,哪有lz说的那么贵?
mb貌似1000左右吧?
450的头弄个rjx也很好用,200块左右吧?
1200 呢 还是2000呢  呵呵

网友A:
我飞450有副翼四面旋停了,刚入了450无副翼,对尾旋停那个飘啊,飞了四五个起落了还没找好手感。所以我不建议你改无副翼。先把有副翼飞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450有副翼四面旋停了,刚入了450无副翼,对尾旋停那个飘啊,飞了四五个起落了还没找好手感。所以我不建议你改无副翼。先把有副翼飞好吧

不会吧。。   我现在mcpx飞得特别顺手,小空间对头也无压力,飞450有副翼怎么都不顺。。

网友:
不熟练而已

网友:
以前用有副翼,从来没有正常降落过,换了无副翼,哪个爽阿,当然我是用250的

网友:
我想可能是有先入为主的因素吧。主要还是多练。我刚入的亚拓450新春。也才四五个起落

网友:
MCPX那种飞机我觉得是会飞的人拿来消遣的,并不是用来当正式的练习机

网友:
有副翼像手动挡! 3G系统像自动挡,!!

网友:
建议改无副翼

网友:
为什么要上无副翼?先把有副翼飞好再说吧

网友B:
我在家里飞911各种悬停、各种航线、各种自旋悬停、各种骚、各种凶悍。。

但拿起450,就只敢对尾还乱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家里飞911各种悬停、各种航线、各种自旋悬停、各种骚、各种凶悍。。

但拿起450,就只敢对尾还乱飘。
600N怎么办

网友:
无副翼爽死你,我250和450都是用ZYX的,很好飞

网友:
我也是飞越ZYX无副翼!

真好飞!ZYX主控加上450无副翼旋翼头,一共才500元!不一样的感觉!

网友:
标题

新手,直接自己改的无副翼头,飞跃3轴,正练习对尾,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装机麻烦点但调机简单,一般边装边调,整机后就没什么需调的。
无副翼装机简单但调机较为复杂。整机后还要涉及很多的调整步骤。
有副翼属于惯性延时,机体修正全靠遥控器发出的指令。无副翼属于主动修正,机 ...

谢谢说明  我还是先把 有副翼的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