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一下我的ep200 布线,和一些小DIY。请各位DX指点一下

楼主(2012-01-29):
经过N次(N>5)改动,安装,

之前是马达后置的排线,没拍下来,那时也很满意。

这是马达前置的最终的排线效果,最满意的。震动竟然比后置的时候小了,不知为何

如图所示。

简洁,挺满意的

简洁,挺满意的

简洁,挺满意的

简洁,挺满意的

电调,可以这样子

电调,可以这样子

脚架断了,一狠心,于是就变成了这样子。

脚架断了,一狠心,于是就变成了这样子。

这个东东,好调试,锁尾ok。入门够用。

这个东东,好调试,锁尾ok。入门够用。

碳纤拉杆脱过两次,于是给它打了个销子

碳纤拉杆脱过两次,于是给它打了个销子

废物利用,中间的圈圈,大家猜猜是啥?

废物利用,中间的圈圈,大家猜猜是啥?

网友:
干淨 喜歡好的佈線

网友:
布线相当干净 还是自改无副翼的

楼主:
戴原厂头罩轻,重心刚好。

副厂头罩重,重心有点偏前面了,,,,

网友:
多谢,你给我想到了mcpx的尾撑固定座

楼主:
尾撑固定座,我思索了很久,想到了这个简单的改造。实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尾撑固定座中间的圈圈是450主轴限位环吧?

网友:
mcpX的朋友可以用450的主轴固定环改尾撑固定座了,用外径4mm内径2mm的碳纤管做媒介,既可以得到廉价的尾撑固定座,至于螺丝就是M3的螺丝

网友:
什么三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ep200的 主轴固定环,最上面那个,我拧滑丝了,没有丢掉,这回就派上用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702V

陀螺接收机一体化

易调试,性能入门够用了。

有华的遥控的首选。

楼主:
改无副翼后,桨夹的摇臂有点单薄,炸机容易变形,纠结啊。

楼主:
挺满意的

网友:
非常漂亮的鸡
别炸了啊!!

楼主:
三轴比我想象中的稳

尾巴敏感度调到75了。锁得OK

网友:
干净利落  红齿很骚

网友C:
2702是接收三轴一体化.特别适合小机.布线简洁!

网友D:
 谢谢各位捧场

网友E:
请问200马达的长度是多少的?
从上沿(不含马达轴)到屁股(包括那一小坨固定轴的部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大概是25mm